关于ucos邮箱使用出错问题

楼主(2013-02-13):
void Task1(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int i=0;
  OS_EVENT *Mbox;
   GUI_SetColor(GUI_RED);//ÉèÖÃ×ÖÌåÑÕÉ«
GUI_SetFont(&GUI_FontComic24B_ASCII);
  Mbox=OSMboxCreate((void *)0);
  for (;;)
  {
    GUI_DispDecAt(i,60,110,3);
  //  OSTaskSuspend(OS_PRIO_SELF);                      //
    OSTimeDly(400);
    i++;

    OSMboxPost(Mbox,(void *)&i);
  }
}
void Task2(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OS_EVENT *Mbox;
  INT8U err;
  INT8U m;
  for (;;)
  {
  UTX_PROC("0xaa");
   m=*(INT8U *)OSMboxPend(Mbox,0,&err);
   UCA1TXBUF=m;
    OSTimeDly(400);
  }
}

以上是用msp430f5438移植的ucos工程中的2个任务,在使用邮箱时程序不断重启,有以下几个问题:
1,邮箱定义指针OS_EVENT *Mbox;这句,为什么每个任务里都要,少一个都编译不过,在程序最前面定义了也是一样,任务里定义一个都不能少;
2,m=*(INT8U *)OSMboxPend(Mbox,0,&err);这句屏蔽后程序不重启,串口发送任务正常(除m值)
程序不断重启是为何?邮箱应怎样正确使用?

楼主:
附上工程

网友A:
OS_EVENT *Mbox 必须是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_EVENT *Mbox 必须是全局变量!

在最前面定义全局变量他就报任务中的mbox未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最前面定义全局变量他就报任务中的mbox未定义…

不可能,肯定其他地方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