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固态硬盘每写入100M从主设备写入寿命增加多少

楼主(2013-02-13):
我的每写入100M,7这个位置大约加2,如果写入1G,前面那个数大约加2
从主设备写入寿命这个数据应该是为KB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写入后是双倍的数值,4KB已对齐。

网友:
能DIY搞定固态硬盘寿命和数据传输速度的发大财 ! 全世界能搞定的就几家啊! 网站服务器大大的要!

网友A:
我想知道很久很久以前的工控机上面的系统使用的电子盘谁因为读写而用烂的。希望楼主能收集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很久很久以前的工控机上面的系统使用的电子盘谁因为读写而用烂的。希望楼主能收集相关资料。 ...

winxp pe 可以设置只读系统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