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求dc-dc方案科普

楼主(2013-02-13):
最近要完成一个mips芯片的pcb,遇到电源问题,3.3v-1.85v部分,该芯片应该自带dcdc控制电路,demo板上的电路如下图,使用了n+p沟道的mos,这样个方案好吗?关键是这种mos好像不好买,大家有没有类似转换的mos芯片或者3.3v-1.85v电源变换芯片推荐?

网友A:
方案咋不好啊,buck电路,外置 mos,电流可以做得很大,效率可以做的很高。。。

网友:
这个方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咋不好啊,buck电路,外置 mos,电流可以做得很大,效率可以做的很高。。。 ...

这个方案确实好,但是用料不好找,所以希望大家推荐个类似的低电压的n+p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