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NET 学习笔记 IP ICMP部分

楼主(2013-02-13):
1.前言
嵌入式以太网开发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通过几个月的学习,我个人觉得大致有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先通过高级语言熟悉socket编程,例如C#或C++,对bind,listen,connect,accept等函数熟悉之后,应用 lwIP。第二种途径,通过分析嵌入式以太网代码,结合TCPIP协议栈规范逐步实践代码。第一种途径效率高,开发周期短,编写出来的代码性能稳定,第二种途径花的时间长,开发出来的代码功能不完善,但是由于紧紧结合TCPIP规范,可以了解的内容较多,适合学习。本文通过分析和修改AVRNET源码,逐步实现TCPIP协议栈的各个子部分,包括ETHERNET部分,ARP部分,IP部分,ICMP部分,UDP部分,TCP部分和HTTP部分。
        本文将实现IP部分和ICMP部分。
1.2 相关资料
ENC28J60学习笔记链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9381-1-1.html
AVRNET学习笔记 ETHERNET和ARP部分链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9452-1-1.html
AVRNET项目(国外)
http://www.avrportal.com/?page=avrnet
AVR webserver项目(国外)
http://www.tuxgraphics.org/electronics/200611/article06111.shtml#0lfindex0
2.IP部分实现
        IP层是TCP和UDP实现的基础。IP首部紧跟以太网首部,长度为20字节。IP首部具有最基本的两个任务,第一,定义IP包的具体协议类型,例如ICMP,TCP或UDP等;第二,定义IP报文从哪个IP地址来和到哪个IP地址去。但是需要强调,在同一个子网中即同一个物理网络中,IP报文中的目标IP地址和以太网首部中的目标MAC地址是对应的,若不在同一个物理网路中,目标IP地址和目标MAC地址不同,目标MAC地址被路由器的MAC地址替代,意味着通过路由器转发报文。在IP首部中还包括很多其他内容,需要注意的是IP标识符,该标识符主要用于区分IP报文,最简单的算法即每发送一个IP报文后IP标识符累加。具体通过以下代码实现IP首部的填充。
2.1 IP首部填充
// IP首部总长度
#define IP_HEADER_LEN       20
// 协议类型
// ICMP协议
#define IP_PROTO_ICMP_V     0x01
// TCP协议
#define IP_PROTO_TCP_V      0x06
// UDP协议
#define IP_PROTO_UDP_V      0x11
// IPV4版本
#define IP_V4_V             0x40
#define IP_HEADER_LENGTH_V  0x05

// IP版本号位置 以太网首部2+6+6
#define IP_P                0x0E
// 首部长度
#define IP_HEADER_VER_LEN_P 0x0E
// 服务类型
#define IP_TOS_P            0x0F
// IP总长度
#define IP_TOTLEN_H_P       0x10
#define IP_TOTLEN_L_P       0x11
// IP标识
#define IP_ID_H_P           0x12
#define IP_ID_L_P           0x13
//
#define IP_FLAGS_H_P        0x14
#define IP_FLAGS_L_P        0x15
// TTL生存时间
#define IP_TTL_P            0x16
// IP协议类型 例如ICMP TCP UDP
#define IP_PROTO_P          0x17
// 首部校验和
#define IP_CHECKSUM_H_P     0x18
#define IP_CHECKSUM_L_P     0x19
// 源IP地址
#define IP_SRC_IP_P         0x1A
// 目标IP地址
#define IP_DST_IP_P         0x1E
void ip_generate_header ( BYTE *rxtx_buffer, WORD_BYTES total_length, BYTE protocol, BYTE *dest_ip )
{
  BYTE i;
  // 校验结果
  WORD_BYTES ck;

  // 版本号和首都长度
  rxtx_buffer[ IP_P ] = IP_V4_V | IP_HEADER_LENGTH_V;

  // 服务类型
  rxtx_buffer[ IP_TOS_P ] = 0x00;

  // 总长度
  rxtx_buffer [ IP_TOTLEN_H_P ] = total_length.byte.high;
  rxtx_buffer [ IP_TOTLEN_L_P ] = total_length.byte.low;

  // IP标识
  rxtx_buffer [ IP_ID_H_P ] = ip_identfier >> 8;
  rxtx_buffer [ IP_ID_H_P ] = ip_identfier & 0x00ff;
  // 累加
  ip_identfier++;

  // 标志和分片偏移
  rxtx_buffer [ IP_FLAGS_H_P ] = 0x00;
  rxtx_buffer [ IP_FLAGS_L_P ] = 0x00;

  // 生存时间
  rxtx_buffer [ IP_TTL_P ] = 128;

  // set ip packettype to tcp/udp/icmp...
  rxtx_buffer [ IP_PROTO_P ] = protocol;

  // 设定目标地址和源地址
  for ( i = 0; i < 4; i++ )
  {
    rxtx_buffer[ IP_DST_IP_P + i ] = dest_ip;
    rxtx_buffer[ IP_SRC_IP_P + i ] = avr_ip.byte[ i ];
  }

  // 校验结果
  rxtx_buffer[ IP_CHECKSUM_H_P ] = 0;
  rxtx_buffer[ IP_CHECKSUM_L_P ] = 0;
  ck.word = software_checksum ( &rxtx_buffer[ IP_P ], sizeof(IP_HEADER), 0 );
  rxtx_buffer[ IP_CHECKSUM_H_P ] = ck.byte.high;
  rxtx_buffer[ IP_CHECKSUM_L_P ] = ck.byte.low;
}

2.2 IP报文查询
IP报文查询功能对应于ARP报文查询功能,通过以太网首部中的最后2个字节判断该报文是否为IP报文;如果是IP报文则继续和本机IP地址相比较。如果两步检查均通过则认为是合法的IP报文,当然这其中舍弃了IP版本号和首部校验和的检查,虽然存在某些隐患但并不妨碍实现基本功能。
BYTE ip_packet_is_ip ( BYTE *rxtx_buffer )
{
  unsigned char i;

  // 检查该报文是否为IP报文
  if ( rxtx_buffer[ ETH_TYPE_H_P ] != ETH_TYPE_IP_H_V || rxtx_buffer[ ETH_TYPE_L_P ] != ETH_TYPE_IP_L_V)
    return 0;

  // 检查该报文的IP地址是否为本机IP地址,逐个检查
  for ( i=0; i<sizeof(IP_ADDR); i++ )
  {
    if ( rxtx_buffer[ IP_DST_IP_P + i ] != avr_ip.byte )
      return 0;
  }

  // 若该报文为IP报文,且目标IP地址为本机地址,返回1
  return 1;
}

3.ICMP部分实现
        虽然ICMP具有很多的子协议,但是其中最著名的要数ping程序,即ICMP回显请求和应答报文。通过使用ping命令来判断报文是否可以到达目标地址。ICMP的实现是一个逐步遵守规则的过程,即向固定的字节填充数据。
// 回显应答
#define ICMP_TYPE_ECHOREPLY_V   0
// 回显请求
#define ICMP_TYPE_ECHOREQUEST_V 8
// ICMP首部长度
#define ICMP_PACKET_LEN         40

// ICMP类型
#define ICMP_TYPE_P             0x22
// ICMP代码
#define ICMP_CODE_P             0x23
// ICMP首部校验和
#define ICMP_CHECKSUM_H_P       0x24
#define ICMP_CHECKSUM_L_P       0x25
// ICMP标识符
#define ICMP_IDENTIFIER_H_P     0x26
#define ICMP_IDENTIFIER_L_P     0x27
// ICMP序号
#define ICMP_SEQUENCE_H_P       0x28
#define ICMP_SEQUENCE_L_P       0x29
#define ICMP_DATA_P             0x2A

3.1 ICMP首部填充
ICMP首部填充需要根据协议类型填充不同的内容,对于回显请求而言只需在ICMP协议类型部分填充0即可,当然ICMP部分也包括ICMP首部校验和。
void icmp_generate_packet ( BYTE *rxtx_buffer ,BYTE type)
{
  BYTE i;
  WORD_BYTES ck;

  // ICMP回显请求
  if( type == ICMP_TYPE_ECHOREQUEST_V )
  {
    rxtx_buffer[ ICMP_TYPE_P ] == ICMP_TYPE_ECHOREQUEST_V;
    rxtx_buffer[ ICMP_CODE_P ] = 0;
    rxtx_buffer[ ICMP_IDENTIFIER_H_P ] = icmp_id;
    rxtx_buffer[ ICMP_IDENTIFIER_L_P ] = 0;
    rxtx_buffer[ ICMP_SEQUENCE_H_P ] = icmp_seq;
    rxtx_buffer[ ICMP_SEQUENCE_L_P ] = 0;
    icmp_id++;
    icmp_seq++;
    for ( i=0; i<ICMP_MAX_DATA; i++ )
    {
      rxtx_buffer[ ICMP_DATA_P + i ] = 'A' + i;
    }
  }
  // ICMP回显
  if(type == ICMP_TYPE_ECHOREPLY_V)
  {
    rxtx_buffer[ ICMP_TYPE_P ] = ICMP_TYPE_ECHOREPLY_V;
  }

  // ICMP首部校验和
  rxtx_buffer[ ICMP_CHECKSUM_H_P ] = 0;
  rxtx_buffer[ ICMP_CHECKSUM_L_P ] = 0;
  ck.word = software_checksum ( &rxtx_buffer[ ICMP_TYPE_P ], sizeof(ICMP_PACKET), 0 );
  rxtx_buffer[ ICMP_CHECKSUM_H_P ] = ck.byte.high;
  rxtx_buffer[ ICMP_CHECKSUM_L_P ] = ck.byte.low;
}

3.2 ICMP回显应答
        ICMP回显应答需要做好两步,第一步检查IP首部中的协议类型是否为ICMP报文;第二,检查ICMP首部中的ICMP类型是否为ICMP请求,如果是则生成ICMP回显应答并通过以太网驱动芯片发送。为了便于调试,在接收到ICMP回显请求时通过串口输出发起方的IP地址,ping命令发起方的IP地址存在于IP首部中的源IP地址部分。
BYTE icmp_send_reply ( BYTE *rxtx_buffer, BYTE *dest_mac, BYTE *dest_ip )
{

  // IP首部中为ICMP协议类型
  if ( rxtx_buffer [ IP_PROTO_P ] != IP_PROTO_ICMP_V )
    return 0;

  // 是否为ICMP回显请求
  if ( rxtx_buffer [ ICMP_TYPE_P ] != ICMP_TYPE_ECHOREQUEST_V )
return 0;

#ifdef ICMP_DEBUG
  printf("ICMP Request!\n");
  printf("Ping from:%d.%d.%d.%d\n",\
            rxtx_buffer[IP_SRC_IP_P+0],rxtx_buffer[IP_SRC_IP_P+1],\
            rxtx_buffer[IP_SRC_IP_P+2],rxtx_buffer[IP_SRC_IP_P+3]);

#endif
  // 生成以太网首部
  eth_generate_header ( rxtx_buffer, (WORD_BYTES){ETH_TYPE_IP_V}, dest_mac );

  // 生成IP首部
  ip_generate_header ( rxtx_buffer, (WORD_BYTES){(rxtx_buffer[IP_TOTLEN_H_P]<<8)|rxtx_buffer[IP_TOTLEN_L_P]}, IP_PROTO_ICMP_V, dest_ip );

  // 生成ICMP首部
  icmp_generate_packet ( rxtx_buffer ,(BYTE)ICMP_TYPE_ECHOREPLY_V);

  // 发送报文
  enc28j60_packet_send ( rxtx_buffer, sizeof(ETH_HEADER) + sizeof(IP_HEADER) + sizeof(ICMP_PACKET) );
  return 1;
}

4.实例
        通过ping命令可以测试报文是否可以到达目标主机。例如发送ping 192.168.1.105。
在程序的无线循环中,需要层层进行查询。
1.查询以太网中是否有数据,若无数据则返回。
2.保存源MAC地址,待返回时使用。
3.查询是否为ARP报文并返回ARP报文
4.保存源IP地址,待返回时使用。
6.查询是否为IP报文,若非IP报文返回。
5.查询是否为ICMP报文并返回ICMP回显应答。
/* 获得新的IP报文 */
  plen = enc28j60_packet_receive( (BYTE*)&rxtx_buffer, MAX_RXTX_BUFFER );
  if(plen==0) return;

  /* 保存客服端的MAC地址 */
  memcpy ( (BYTE*)&client_mac, &rxtx_buffer[ ETH_SRC_MAC_P ], sizeof(MAC_ADDR) );
  /* 检查该报文是不是ARP报文 */
  if ( arp_packet_is_arp( rxtx_buffer, (WORD_BYTES){ARP_OPCODE_REQUEST_V} ) )
  {
    /* 向客户端返回ARP报文 */
    arp_send_reply ( (BYTE*)&rxtx_buffer, (BYTE*)&client_mac );
    return;
  }

  /* 保存客服端的IP地址 */
  memcpy ( (BYTE*)&client_ip, &rxtx_buffer[ IP_SRC_IP_P ], sizeof(IP_ADDR) );
  /* 检查该报文是否为IP报文 */
  if ( ip_packet_is_ip ( (BYTE*)&rxtx_buffer ) == 0 )
  {
    return;
  }

  /* 如果是ICMP报文 向发起方返回数据 */
  if ( icmp_send_reply ( (BYTE*)&rxtx_buffer, (BYTE*)&client_mac, (BYTE*)&client_ip ) )
  {
    return;
  }

实验结果实例:

PING命令使用

仿真输出结果

工程文件

网友A:
不顶对不起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顶对不起自己。

太感动了,等了一天终于有人回复了!
再发一个UDP的,呵呵,TCP,HTTP还会远吗!

网友:
感动的应该是我们这些通过您的资料学到东西的人,您太无私了,这么珍贵的东西花钱都不好找啊,您却免费的施舍给了每一个人,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lz继续。谢!

正在努力中,接下来要写TCP了!
说句实话,这的很复杂!

网友:
好贴啊  没白来一次

网友C:
向楼主学习中,最近也在搞Y以太网 希望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楼主学习中,最近也在搞Y以太网 希望多指教~~~

不能说向我学习,我也是借鉴他人的代码,应该说一起学习!

网友D:
最近也在看楼主推荐那个嵌入式网络编程的书,只是看的前几章,后面还没有来得及看......初步打算跟着书的节奏////
话说用STM32F107+LWIP,跑一个嵌入式系统,直接使用socket编程...但嵌入式网络编程对理论知识要求较高一些,MAC/PHY/。。。。。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在看楼主推荐那个嵌入式网络编程的书,只是看的前几章,后面还没有来得及看......初步打算跟着书的节 ...

这些嵌入式网络编程可以说是一通百通!需要耐心搞懂那些基础知识!

国内有一本lwIP的图书,但是书中的例子非常的少!

网友D:
您好!你说的是 “嵌入式网络那些事:LwIP协议深度剖析与实战演练 ”那本书吧,听你说过之后在卓越上搜索到的,你看着怎么样啊?如果觉得好的话,我也打算买一本回来看看,

初步打算 把嵌入式Internet  TCP/IP基础、实现及应用 那本书上的历程在STM32F107上面跑一遍,这边107的硬件环境已经使用的比较多,算是比较成熟了吧,不知道楼主怎么看啊?望多多指教!

网友:
学习了 这个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你说的是 “嵌入式网络那些事:LwIP协议深度剖析与实战演练 ”那本书吧,听你说过之后在卓越上搜索到 ...

非常同意,我也准备把书上的代码实践一下!
至于LwIP那本书,书上的例子比较少,如果想深入研究协议实现的话,可以入手!

网友:
真的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同意,我也准备把书上的代码实践一下!
至于LwIP那本书,书上的例子比较少,如果想深入研究协议实现 ...

好的,谢谢,等把手头这个项目搞完,就去做,现在是F107上面跑一个小的系统 +LWIP 网络部分直接使用的 SOCKT API接口,只是会用,对细节并不了解,很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楼主好人
对比着楼主推荐的书看了,收获很大
感谢楼主

网友(2013-05-04):
写的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E:
这个必须顶!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必须顶!mark!

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F:
谢谢楼主图文代码并茂的分享
坛内Rt-thread小组用Lwip作出产品来了的,可以关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图文代码并茂的分享
坛内Rt-thread小组用Lwip作出产品来了的,可以关注下 ...

请问哪里有链接,看看,学习一下!

写这个文档的主要精神是学习TCP IP协议栈,并不是拿这个来实际使用!
实际使用还是lwIP和uIP这样的协议栈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有链接,看看,学习一下!

写这个文档的主要精神是学习TCP IP协议栈,并不是拿这个来实际使用! ...

http://www.amobbs.com/forum-3066-1.html
http://www.rt-thread.org/

网友G(2013-08-14):
看得出楼主是个栋梁之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得出楼主是个栋梁之才!

感谢你的回复,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2013-10-12):
先收藏了,以后学习……

楼主(2014-01-11):
引用 网友H:
MARK,学习中,谢谢分享

你把我的帖子都顶了一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我的帖子都顶了一遍啊!

呵呵,因为你写的很详细,对我这样的菜鸟来说很有帮助,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