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AD7705双通道测量一个数据的方法

楼主(2013-02-14):
我现在用AD7705两个通道测量一个数据,其中RJ1是个温漂15PPM的精密电阻,现在是用的恒流供电,但是有温漂的,用精密电阻的作用就是减少电流温漂变化对数据的影响。现在测试程序如下,但是测试还是有温漂的。在上电后,数据是变化的,现在想请问下

1:现在出现温漂的最大可能性是传感器的原因还是程序的问题?
2:  下面程序中要减去32768吗?
  程序如下:
   AD7705采用的是32倍增益,双极性,
    Init7705(CH1, BIPOLAR,SET_GAIN);
    sw1=GetData7705(CH1);                              //采集1通道数据
    Init7705(CH2, BIPOLAR,SET_GAIN);
    sw2=GetData7705(CH2);                              //采集2通道数据
    sj=(float)((sw1-32768)*15000/(sw2-32768)+32768);                  //计算数据

    这个程序正确还是下面的程序是正确的?
       Init7705(CH1, BIPOLAR,SET_GAIN);
    sw1=GetData7705(CH1);                              //采集1通道数据
    Init7705(CH2, BIPOLAR,SET_GAIN);
    sw2=GetData7705(CH2);                              //采集2通道数据
    sj=(float)sw1*10000/sw2;                  //计算数据

楼主:
这里是一个相关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