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雕刻機可做 CNC木雕?

楼主(2013-02-14):
首先抱歉各位看倌, 小弟潛水以久...

目前想自製木雕產品, 知道可以用 CNC, 本來想找代工, 突然想起阿莫有自製雕刻機, 不曉得小弟買一台回來學習的話, 能不能自製下面這種木雕呢?

网友:
这个应该和刀路文件的生成软件有关吧

网友:
好像太大了吧,我这两天会试试牌子,不过PVC02雕木头的肯定比专业的慢很多

楼主:
其實如果真要自製, 有很多事情都要考慮... 目前是評估可行性, 先找看看有沒有適合的機械~
想要用機械木雕最主要是 Cost Down, 快與慢... 其實專業木雕似乎也沒有快很多~

网友A:
机器本身刚性不够主轴再好也快不起来,还不说主轴是不是适合木雕,还要自己配比较犀利的吸尘系统,还有幅宽明显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本身刚性不够主轴再好也快不起来,还不说主轴是不是适合木雕,还要自己配比较犀利的吸尘系统,还有幅宽 ...

不明白為什麼機器本身剛性不夠?

集塵問題確實麻煩, 否則得花功夫清掃...

幅寬... 我確實不曉得阿莫雕刻機的行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本身刚性不够主轴再好也快不起来,还不说主轴是不是适合木雕,还要自己配比较犀利的吸尘系统,还有幅宽 ...

阿莫雕刻機現在交貨的是下面連結這台嗎?

http://www.amobbs.com/thread-3355500-1-1.html

如果是, 那麼行程確實小了點 = 210 * 155 * 100 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明白為什麼機器本身剛性不夠?

集塵問題確實麻煩, 否則得花功夫清掃...

呵呵,我真在用02试雕刻木头牌子,要先买刀具,月底估计能出一个成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真在用02试雕刻木头牌子,要先买刀具,月底估计能出一个成品吧

其實我不明白要試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 PCB都能雕了, 木頭不行? 還是我的認知錯誤, 其實木頭的硬度 > PCB? ( 當然前題是看用什麼木頭, 而 PCB是玻璃纖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