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定位到蚊子?

楼主(2013-02-14):
过两个月蚊子就该 出动了,如何像蝙蝠一样定位到蚊子?要精确的,还要快速,这样才可以用激光射杀。
刚看到这一篇报道,转给大家看看。
灭蚊激光枪:声频波定位 蚊子“应声落地”
2009年03月17日14:35  来源:新华网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红色激光点杀蚊子

红色激光点杀蚊子

科学家研制出的激光灭蚊装置

戴好防护镜准备进行实验的科学家

  利用“星球大战”项目中反导技术,美国科学家如今研制出一种灭蚊激光枪,它可以利用激光锁定并射杀飞行中的蚊虫。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3月15日报道,这种灭蚊激光枪的设计得到前“星球大战”计划成员、天体物理学家洛厄尔·伍德帮助,以及亿万富翁比尔·盖茨的资助。

  灭蚊激光枪工作原理是利用蚊子扇动翅膀产生的声频波定位蚊子的空间位置,后发出激光束灼烧蚊子翅膀,使之“应声落地”。

  天体物理学家约尔丁·卡雷戏评:“冷战结束,我想我们成果颇丰。如今,我们想在另一场战争中夺取更多生命。”

  专家还戏言,今后执行巡逻任务的无人驾驶飞机可以配备上这种灭蚊激光枪,一夜之间可在村落民宅区域消灭上亿只蚊子。

  美国科学家为这种灭蚊激光枪取了个响亮的名字——蚊子杀伤性武器,其英文简写为WMD,与当年举兵伊拉克时号称寻找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缩写相同。

楼主:
激光不能太强,伤到蚊子的翅膀就行了,不然到处打的小洞。

网友:
超声定位?

网友:
早几年,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据一位从米国归来的朋友说,激光打蚊子技术和地对空导弹打飞机的技术基本是一致的。

网友:
实验阶段可以先把激光枪换为微型相机,只要每幅照片正中都有蚊子,就是成功了,还可以检验瞄准精度和统计误杀漏杀率。

楼主:
相机是最不靠谱的,我想还是利用多个话筒收集蚊子的噪声,确定大致方位,然后再利用超声波精确定位,不知军事上的声纳系统是如何定位的。

楼主:
如果说激光对人眼有伤害,换成水枪也可以的,发射一个小水珠也应该可以把蚊子打昏吧。

网友:
如果有比较有效的诱饵就好办,有没有比较好的诱饵?
另外一种就是白撞性质的,摄像头对着一个白色平面,放在蚊子的进出口,没人/物会经过的,加上红外线灯光这类辅助,这样检查摄像头上的影像,调节到足够分辨出蚊子的程度,就可以用电脑识别出蚊子了,然后加上运动预判,用个足够牛逼的机动系统控制激光束射击或者其他攻击手段,比如机械手双掌拍死,比如特斯拉放电电弧杀伤,比如吸尘器吸入绞杀,比如大面积杀虫喷雾喷杀。。。。。。。
其实,有个合适的诱饵就好了,用人来做诱饵有点麻烦,会连人也一起杀伤或者诱饵体积太大,不足以布防。
其实紫外线灯诱蚊就是因为这个诱饵无效,所以才没啥作用。
研究识别蚊子(在一定的条件下,还真没太大难度)还不如研究诱饵有效得多。

网友A:
怎样确定那是蚊子呢?

网友B:
这篇文字其实只讲了其中一部分功能,还有一个功能是能分辨蚊子的公母,母蚊子才打

楼主:
如果采用声波定位的话,只是软件上的难度了。公母只是发出的声波不同而已,按现在的技术来说,应该很好分辨的。
以前做过紫外线的灭蚊器,效果一点也不好,只有运气不好的蚊子过来才会被电死。
如果在激光枪上加一红外背景检测,有人体在蚊子之后的话会被检测到,这样就不会误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确定那是蚊子呢?

蚊子翅膀震动频率是250到600赫。与蚊子品种有关,与蚊子性别有关。("Mosquito." World Book. Chicago: World Book, 1989: 835页说到1000赫)

蚊子能“听见”蚊子“叫声”。苏黎世大学动物所MC Gopfert等说:“雄蚊正是被他们同类雌蚊飞行的翅膀声所吸引。”"特别是雄蚊触须的鞭毛上有许多毛,形同羽毛。" 雄蚊和雌蚊触须通过与声波发生共振,振动传到触须下身体里的听觉组织而听到。雄蚊最佳敏感频率380赫,雌蚊最佳敏感频率230赫。雄蚊触须实际调谐频率是2600和3100赫,最佳敏感频率正是2600和3100的拍差频率。

网友:
感觉有点牛刀杀鸡,,,,,

网友:
看到过用压缩空气发射盐的视频,那个打蚊子的效果挺好的,用的是PCP的原理

网友:
别轻信这些小白编辑的翻译,多google一下,你就知道他们翻译的是多BC。
这套系统里根本没有利用到声音。想想一大群蚊子飞过来,在较远的位置,你能很好的用声音识别并区分它们??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yOTY4NTc2.html
可以从第十分钟开始看。
http://intellectualventureslab.com/?page_id=563
这应该是它们官网,想了解原理最好在这里看。
When an invading insect is detected, our software identifies it by training a nonlethal laser beam on the bug and using that illumination to estimate the insect’s size and also to measure how fast its wings are beating. Using this method, the system can not only distinguish among mosquitoes, butterflies, and bumblebees, but it can even determine whether a mosquito is male or female! (Females ar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males and have slower wingbeats.) This is useful because only female mosquitoes bite humans.
基本上完全靠光学方法。我的理解:摄像机负责发现飞行的小东西,并锁定追踪。用一束低能激光照射被锁定的目标,因为被照亮了所以容易从图像中估计它的尺寸,同时这个昆虫翅膀振动也可以通过检测反射光的频率成分来测量(振动频率应该是单独的光敏器件测量,不是从图像中获得)。

楼主:
2009年老外的造价是50美元,按照电子产品的更新来讲,现在应该更便宜了吧。50美元的东西不可能是用摄像机,高速摄像机更不可能。

网友:
这个我倒是也想过,几乎一样想着用激光瞄准,但只是想想而已,却没什么真正方法,静待高手说解…………

网友:
看过一些介绍,好像气味,光,声音,都能吸引蚊子,但又不是绝对吸引。

网友:
早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最近那个谁不是发了一个视频自动跟踪物体的算法吗,弄个高清摄像头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篇文字其实只讲了其中一部分功能,还有一个功能是能分辨蚊子的公母,母蚊子才打 ...

网友:
要是苍蝇呢?

网友C:
激光打到眼睛怎么办,还不如买盘蚊香

网友:
声音不行,太慢,等你判断完,早飞走了。
视频可以,但要求处理速度一流,一般的摄相头不行,一般的单片机也不行。
还有,转动激光头的速度,与精度,都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打到眼睛怎么办,还不如买盘蚊香

可以设定一红外传感器,检测到蚊子后面有人时会不发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设定一红外传感器,检测到蚊子后面有人时会不发射。

没人的时候才杀蚊?如果有只蚊子正在叮你的话,那么这个系统起不到一点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人的时候才杀蚊?如果有只蚊子正在叮你的话,那么这个系统起不到一点做用。 ...

这和星球大战的导弹防御系统是一样的,在叮你之前会被击落的。

网友:
在家定位文字,好比在机场上空定位鸟一样,据我了解机场定位鸟的技术清华大学有个教授研究快到十年了也没找到合适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和星球大战的导弹防御系统是一样的,在叮你之前会被击落的。

难,比如说你现在正坐在电脑前上网,刚来从窗外飞来了一只蚊子,然后叮你。。。。

整个过程你都在,你说这时该不该落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