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起作用的`timescale,在testbench有还是每个文件都有?

楼主(2013-02-14):
仿真起作用的`timescale,在testbench有还是每个文件都有?

网友:
`timescale应该是定义延时的时间单位和精度。
而延时是不可综合的……也就是说只在仿真时有用。

楼主:
噢,谢谢,
再请教下 ,那么是只在 testbench的前面加这个就可以了吧,其他源代码文件不需要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