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MFC串口通讯,分享个文档

楼主(2013-02-14):
以前都是用VB做上位机,最近在看MFC串口通讯,分享个文档,PS:尝鲜用个VS2012,囧,这个集成开发环境真心吃硬盘空间啊~

网友A:
为什么不用serial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serialPort?

兄台讲的可是C#里的serialPort,如果是C#,那个木有学,目前会点MFC简单界面开发,刚好打算用串口做个界面再练练手~

网友:
如果UI只是简单的Dialog使用VC6基本是一样的,也可用MSCOMM控件

网友:
我感觉用SerialPort更方便一些,,,也更稳定。

网友:
mark,自学VC中……

网友B:
VC2012应该不用那个mscomm控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2012应该不用那个mscomm控件了。

那用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台讲的可是C#里的serialPort,如果是C#,那个木有学,目前会点MFC简单界面开发,刚好打算用串口做个界 ...

这个和什么语言没关系吧  vs里的控件  c# c++ b 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什么语言没关系吧  vs里的控件  c# c++ b 都可以用

VS就是太强大,嫩手表示还没有摸熟~有点儿小压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VS就是太强大,嫩手表示还没有摸熟~有点儿小压力~

可以试试!挺简单的,如果用vb,上手更快  一周写个串口助手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挺简单的,如果用vb,上手更快  一周写个串口助手没有问题

好的~多谢指导

网友(2014-07-09):
刚学   表示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