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9V可充电电池...想买个,求质量好的...

楼主(2013-02-15):
求推荐9V可充电电池...想买个,求质量好的...
就是万用表里用的那种9V电池,可充电的.网上看质量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A:
超霸的比较好,万用表用普通的不能充电的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霸的比较好,万用表用普通的不能充电的就行的。

就是因为太费电了...优利德的UT61E,不带自动关机.后面的红外输出也无法关.哪天忘关机了一天就会没电了...

网友:
我京东买的, 还凑合吧,将近20元一个. 200mA标称容量

网友:
五年前RS上买的10只,公家的钱,质量没得说

网友:
ut61e可以改造成带自动关机的

网友:
9v叠层就是蛋痛,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设计的还要搞这种电池,用锂电池多好
成本考虑难道为了省那么个电池钱? 我想我宁愿买贵10块钱的用锂电的,换几次9v的都比万用表贵了

网友:
用分立元件做的1.5 -> 9V 的升压电路(带稳压)
绕组圈数比改一下,电池用5号磷酸铁锂比较好,因为镍氢电压太低,不好使。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用双鹿碱性,不过超市不一定有

网友:
两节锂电串着就行了

网友B:
找一个用完的9V电池,从屁股打开,掏空,装两节锂电(厚6mm*宽20mm*长40mm)串着就行,充电先恒流<=1C,到8.3~8.5V后恒压定在8.3~8.5V,充一次能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用完的9V电池,从屁股打开,掏空,装两节锂电(厚6mm*宽20mm*长40mm)串着就行,充电先恒流 ...

这样的双串锂电淘宝有卖的,哪位能推荐个靠谱的商家

网友C:
两串锂电电压才7.4V,太低了点。三节铁锂串联正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串锂电电压才7.4V,太低了点。三节铁锂串联正好

你说的是锂电的平台电压好吧,

网友:
有 006P 的锂电池!

网友:
你看一下表实际的工作电压是多少伏,有的表本来是用3伏的,用9伏电池通过ic降压到3伏使用,上次我就改了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锂电的平台电压好吧,

锂离子电池平台电压两串不正好是3.7*2=7.4V吗? 难道要用锂电池刚刚充满电的电压4.2V*2=8.4V吗? 看锂电池的放电曲线, 80%的电量在3.7V放电平台上释放.

不知道淘宝上的9V锂电池咋搞的, 难道内部是2串以后加了个小的升压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离子电池平台电压两串不正好是3.7*2=7.4V吗? 难道要用锂电池刚刚充满电的电压4.2V*2=8.4V吗? 看锂电池 ...

应该是到了3.7伏时候85%的电量已经放完了。

网友:
LS正解,很多手机关机电压都3.6V低点。

网友D:
TB上买9V的铁锂电池吧 , 好用不贵 ,自己充电自己用 , 爽!
我买了两个 ,再也没买过9V叠层电池了!
PS  9V的铁锂电池容量比所谓高功率9V叠层电池还大!

网友:
外部9V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B上买9V的铁锂电池吧 , 好用不贵 ,自己充电自己用 , 爽!
我买了两个 ,再也没买过9V叠层电池了!
PS  ...

9V铁锂是3串的铁锂电池. 应该不错
能否推荐个靠谱的商家或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9V铁锂是3串的铁锂电池. 应该不错
能否推荐个靠谱的商家或牌子

X宝网站上搜索就是了 , 看销量评论嘛 ,品牌我不推荐 ,不做广告。
一般铁锂电池都挺耐用 ,我觉得可能是铁锂电池专用充电器为保证9V稳定 ,故意不让铁锂电池充满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