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 版数控电源,电压输出是环牛电压,请问是哪个出问.....

楼主(2013-02-15):
想在春节假期仿制春风电源,
基本模块都已调试成功,就是
在输出电压环节上还没搞好,
DA输出电压正常,但是输出电压
是环牛整流后的电压,不知问题在哪里?

楼主:
不知mos管会不会烧?这么大个

网友:
控制电路根本就没工作

楼主:
是哪一块的问题呢?

网友A:
控制部分没工作,注意电路里的电容要用好点的独石或CBB,不要用陶瓷,先电流部分不要管,只测电压部分,DA不要给,先测输出给个电压值,第一级差分后的电压值是否正确,如正确,切断差分,测比较部分是否正常工作,一步一步来,逐个模块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部分没工作,注意电路里的电容要用好点的独石或CBB,不要用陶瓷,先电流部分不要管,只测电压部分,DA ...

高手,DA不给值怎么判断啊;
是不是DA输出vset先输出一个电压值,再测量运放各脚位电压来判断呢?
能说下运放电路各管脚电压值多大,电路是工作的吗?
我对运放工作不工作的判断,不清楚;
谢谢点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DA不给值怎么判断啊;
是不是DA输出vset先输出一个电压值,再测量运放各脚位电压来判断呢?
能说下 ...

把各个电路模块不相干的断开,比如要验证差分放大电路是否正常工作,把后级的比较断开,在输出加电压,比如10V,经过差分放大电路的衰减后看实际运放输出电压是否正确,10V/衰减10倍=1V,。别的类似,就不讲了,细心,善于怀疑各个部分。

楼主:
ok。一级一级去查,谢谢高手点拨

网友:
电容要用好的电容。CBB 的独石的,然后依次把运放,后面的三极管全换掉。再试试

网友:
你还在这里发帖啦问题解决没? MOS管应该不会烧,你检查一下我怀疑你的积分部分自激了......用示波器看一下应该会有收获~

楼主:
1:重新焊了一块板子,调压过流检测功能ok;
2:但是大地和电源地之间那个1k电阻发热很厉害,我用的2w的,不知算不算正常?::
3:再在不正常板子上查找原因i;

楼主:
坏板子
1:换mos管;
2:换对管;
3:换运放,
功能也正常了;下一步细调一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