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为何电压表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3-02-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接地吧。。。。

网友:
16V&8V,正确啊!

1.200n 和  0.300n是什么意思?

n,在这里电压单位是nV。
m,就是mV。
无,就是V。
k,就是k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我的multisim文件传上来了,帮偶看下错在哪里吧:)

如何把显示单位从nV改为V? ...

我用 MultiSIM 12.0 检查,开关闭合或分离,仿真结果正确,没有问题。
重新建立仿真电路试试。实在不行,用12.0。

显示单位即使能改,也没有必要从nV改为V。
因为显示窗口位数有限,容不下小数点后的那么多的0和有效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MultiSim 10...

你用我提交的文件仿真,结果正确?

我知道你用的是MultiSim 10。
文字表述已经很清楚了,无需截图。
补充一句,你这样的电路的仿真结果与是否接地无关。我在4楼的截图就没有接地。

网友:
SWITCH有问题
你换一个SWITCH,或者直接导线短路之

网友:
1、接地这个,说不清,你挂一个空开关(只连一端),就不会提示了
接个地也不复杂,还方便使用探针
2、这个开关也没什么问题,只是这是多通道开关中的一路,最好只用键盘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