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t_C++在public中定义变量,只要修改,程序就会崩溃

楼主(2013-02-15):
本人目前在用Qt编写上位机,却无奈遇到些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特地来此咨询

Qt版本:      5.0.1 & 4.8.0

当前问题是,比如,我在DDSCOM类中定义
class DDSCOM
{
public:
    DDSCOM();

    int Device_connect(void);
    int UDisk_Find(void);

    QString UDiskPath;
};

而在成员函数Device_connect() 或 UDisk_Find()中,甚至是Widget中
只要对变量UDiskPath进行修改(与类型无关,换成int类型问题依旧)
程序就会崩溃,返回类错误(segmentation fault)

本人才疏学浅,印象中在public中定义的变量,都是全局变量,成员函数是可以任意修改的
而这里却出现问题

目前已经尝试了Qt的4.8.0与5.0.1版本(及对应的编译器),也试过了最新的mingw(包括SDK自带及官网下载)
均出现同样的症状

实在没有办法,特地来求助,目前已经上传工程,往大家在百忙之中可以帮我看一下
谢谢:)

楼主:
如果将变量定义放在Widget类中

并通过参数传递过去…………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大概触发到堆栈限制了,可以增大堆栈尺寸,在连接参数中指定,默认是1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触发到堆栈限制了,可以增大堆栈尺寸,在连接参数中指定,默认是1M

好的~ 我试试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