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AD采样,0电压MEM0寄存器一直显示0900附近的值...

楼主(2013-02-15):
很郁闷。。用一块以前用过的板子接入0电压是对的,显示0000。。或者接入满电压显示0FFF。。都是对的。
但是新做了一块板子,烧一模一样的程序(硬件没啥好不一样的,就一个A4接口通道,参考电压是AVcc和AVss),测量0电压,却显示比如0900、0888、096D等大约这附近的值。
难不成是芯片坏了?但是串口啥的都可以用的。。囧。。
求高手指点为啥?
附程序: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6SEL = 0xff;                                             // Enable A/D channel
  ADC12CTL0 = ADC12ON+SHT0_2;                // Turn on and set up ADC12
  ADC12CTL1 = 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MCTL0 = INCH_4+SREF_0;                  //
  for ( i=0; i<0x3600; i++)                              // Delay for reference start-up
  {
  }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while (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while ((ADC12IFG & BIT0)==0);
    _NOP();                                                   // SET BREAKPOINT HERE
  }
}

楼主:
help。。。。。。。@阿莫大大。。

网友A(2013-03-24):
你为什么不用内部参考电压,AVCC不准,尤其是你接外接负载时,电压会被拉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内部参考电压,AVCC不准,尤其是你接外接负载时,电压会被拉下去! ...

soga   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