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中断却没有处理函数,程序会over,才发现

楼主(2013-02-15):
如题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折腾很久
一行一行修改实验
才发现这个问题
用的 stc
不知道其它mcu会如何

网友:
这还用说吗?任何mcu都是这样

网友:
sb  跑飞了吧!所有都这样

网友:
其实很多单片机的startup文件里都是有默认的Irq handler函数的,默认的函数就是一个死循环,但都有类似GCC里面的weak属性,只要你写了自己的IRQ Handler,这个默认的死循环就会被替换掉(类似重载),如果没有写,那就必定跑到死循环。

网友A:
在那些中断入口地址放reti,是个好习惯

网友:
小问题大学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那些中断入口地址放reti,是个好习惯

是的,以前用汇编的时候都用了ret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