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开关疑问

楼主(2013-02-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DIPSW后面跟的数字是开关的路数
比如DIPSW3就有3路,分别是A、B、C
这几路开关可以同时断开或导通,使用键盘操着

XPXT-Dip
第一个X是通道数,第二个X是触点数,参考继电器
SPST就是单刀单掷
DPDT就是双刀双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PSW3可以同时控制3个灯么?(只能同时开或者关闭?)
那DIPSW1不是也可以么? ...

1块钱也能买东西;干嘛要发行100元

网友:
那你能用一个开关同时控制N组隔离电源同时上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