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发,Rigol DS2202 拆解,来自EEVblog,高清1080P

楼主(2013-02-16):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EzODc2Mjg4/v.swf

网友A:
这家伙拆过很多仪器。  对了 好奇 他用什么 设备拍摄的那么清楚?

网友:
板凳,火钳留名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家伙拆过很多仪器。  对了 好奇 他用什么 设备拍摄的那么清楚?

呵呵,这个可不是一般人能娱乐得起的~不管是拆机还是那摄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家伙拆过很多仪器。  对了 好奇 他用什么 设备拍摄的那么清楚?

这个是专业摄像机+微距镜头搞得,当然数码(单反、微单)相机+手动镜头也可以这么玩,还需要配合光照与对焦,这是专业的记录团队搞出来的,不是搞个金像显微镜随便拍拍就能拍出来的。
如果你打算搞这个,出1-2w买的设备就可以做的比这个好了,我觉得后面找台好机器就比这个数字贵

网友:
听懂了一句,,,beautiful  look
咯哦卡、

网友B:
主控芯片布线走蛇形线,有谁知道为什么?

网友C:
3000多块钱的摄像机就能拍1080P了哦
哈哈,那几块擦掉的IC其实我都知道具体型号,普源技术还是落后啊。
透露一点,板子上最大一块上面印了RIGOL标记的IC是一块ADC,而且是国产的,这个IC还有人在坛子里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芯片布线走蛇形线,有谁知道为什么?

是否是为了考虑阻抗匹配呀(高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芯片布线走蛇形线,有谁知道为什么?

蛇形走线的是ADC和fpga之间的走线,采样率2GSa,必须走蛇形线啊,看来spartan6的双硬核mcb优势太大了,连rigol千年不换的adsp+altera fpga方案都换了。dsp居然荣来处理通信,呵呵,rigol真是adi的铁杆啊。硬件方案不错,dpo的规格,可惜打不了dpo这个标志。ad芯片像是intersil的,也可能是e2v的,clock芯片像是adi的adf436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000多块钱的摄像机就能拍1080P了哦
哈哈,那几块擦掉的IC其实我都知道具体型号,普源技术还是落后啊。
透 ...

呃,国产的ad啊,哪个公司的,居然能量产2G的A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呃,国产的ad啊,哪个公司的,居然能量产2G的AD

片内2个1G,只用一个采样通道才能合并成2G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0多块钱的摄像机就能拍1080P了哦
哈哈,那几块擦掉的IC其实我都知道具体型号,普源技术还是落后啊。
透 ...

在这个级别的示波器里面,这个方案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当然adsp那一坨可以省掉,放到显示fpga里面应该可以,可能是因为舍不得之前的代码。主要是现在rigol还没那个财力自己做ic,只能这样子了,要不然就可以集成在一起了。显示fpga和采集fpga分离是因为存储器带宽问题,如果自己做ic只要多放几个ddr2控制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片内2个1G,只用一个采样通道才能合并成2G

什么型号啊,方不方便透漏一下,呵呵,如果是国产的,那应该是抄的e2v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啊,方不方便透漏一下,呵呵,如果是国产的,那应该是抄的e2v的吧 ...

MXT2001,是仿原国半ADC08D1000的,这两个IC引脚数量虽然不一样,不过却是通用的。

网友:
主板上的标签居然还有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MXT2001,是仿原国半ADC08D1000的,这两个IC引脚数量虽然不一样,不过却是通用的。 ...

山寨的力量是伟大的………………

网友:
都是高人。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C:
MXT2001,是仿原国半ADC08D1000的,这两个IC引脚数量虽然不一样,不过却是通用的。 ...

这个好不好买啊,想整2片玩玩

网友:
拍的真清楚,我擦,广播级别的设备?不过话说回来,这人说的英语真难懂啊。

网友:
每一帧都是一张高清图片

网友E:
粗线上的三个腿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粗线上的三个腿的东西是什么?

TVS?或者稳压管之类吗?

网友:
看着ADC的引脚,不太像是ADC08xxx系列的。NS的ADC08xxx系列,单通道有16对差分数据线,双通道有32对差分数据线,这些数据线是要按同样规则走线。如果这ADC除了表面看到的9对LVDS之外,还有其他LVDS,显然其他的LVDS跟着9对不是一组的。结论是,这个ADC不是MXT或者ADC08xxx。

网友:
CANON 5D现在是好多广告公司拍1080P的首选!

网友:
这老外对普源的这机器是赞赏有加,内部设计确实很漂亮,只是没给出操作视频。

网友F:
普源近年的工艺进步确实很大。

楼主:
如果想看操作视频,我下次在下载上传。。。但1080的文件实在太大。

网友:
手机看不到,记号下,明天用电脑看

网友(2013-04-17):
其实已经有不少论坛朋友买过DS2000系列了

网友(2013-05-27):
我很好奇前置部分的可变增益放大器是什么啊?打的还是普源的标!

网友:
ADC应该是国产MXT的,模拟前端是NSC的

网友:
可变增益好像是NSC的LMH6514,可是奇怪为什么事普源的标呢?难道是这个芯片不允许进口?

网友:
关注啊,正是不是很了解这东东~~~

网友:
赞誉有加啊  哈哈

通篇就是  beautiful  哈哈

网友:
well done.

Tek should be concerned.

网友G(2013-06-29):
看來RIGOL也轉向 XILINX FPGA 了

ALTERA 只能學術玩玩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來RIGOL也轉向 XILINX FPGA 了

ALTERA 只能學術玩玩的東西

呵呵这话讲得,xilinx利润还没有altera高呢
只是spartan-6这个系列确实比较牛B,性能和价格刚好定位在Cyclone IV和Cyclone V中间
而Cyclone IV和Cyclone V差异比较大,这让很多人芯片选型的时候都转向了spartan-6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普源近年的工艺进步确实很大。

普源也是自己买了贴片机之后,才开始普遍使用BGA的,质控也好了很多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4-01-21):
打上自己品牌的标记是必须要走的路。。。
目前升级为DS2202A了,在原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加入50欧姆阻抗选择,增加300M带宽机型,解码选件中增加CAN总线触发和分析

网友:
咱们买机是用的,人家买机是用来拆的。

网友H:
EEVblog论坛上DS2000A已破,ds2072a可刷成ds2302a

网友:
引用 网友H:
EEVblog论坛上DS2000A已破,ds2072a可刷成ds2302a

好消息,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EEVblog论坛上DS2000A已破,ds2072a可刷成ds2302a

是新方法还是老方法?
以前是刷入老DS2000的固件,但此固件版本有要求,不然启动黑屏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工艺比以前好了

网友:
新的打了补丁的固件刷,注册机用老的。如不用打补丁的包刷就要开机用jtag提取密码,ds2000a好象每台机的公共密钥不一样。

网友:
楼上能否说说详细步骤?

网友:
已经有论坛朋友破解成功了,而且将来刷新版固件后不会影响已破解的功能。

网友(2015-09-15):
这视频清晰度超高呀!这装备土豪才有

网友:
汗。。。你是专业拆机的么。。。

网友:
看好普源,迟早会出自己的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