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监测方案求教

楼主(2013-02-16):
各位大神,公司想做绝缘电阻检测仪(测量高压电池组),一头雾水,
以前从没做过,正在上网查,各位大神给支个招呗

网友A:
做过太阳电池板绝缘电阻的路过

网友:
高压电源测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太阳电池板绝缘电阻的路过

恳请指教

网友:
是利用高压电池组的电压源测试漏电流吗?

如果是的话 买个皮安表就够了吧

网友:
直流不会,只做过交流

调制,解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恳请指教

其实这东西难道不难,就是方法一定要掌握。绝缘电阻其实就是检测电源正负极对地的的楼电流,以大地为参考点分别检测电源正极对地漏电流,电源负对地漏电流,然后通过放大进入单片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东西难道不难,就是方法一定要掌握。绝缘电阻其实就是检测电源正负极对地的的楼电流,以大地为参考 ...

如何产生漏电流?需要大电阻还是怎么产生,
我是真不懂啊

网友:
高压不合适吧~但好像车上都是高压~因为没有可靠的地。。。

网友:
上面说的好像都要接地,对于不接地系统怎么办? 比如船上

网友(2019-10-31):
分享个绝缘监测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怎么联系您

多年不做这个了,以前的直流叠加法已经过时了,没人这么用了

现在基本都是用低频注入法,以正负12V的电压注入到系统中,解方程,解出电阻...不过具体怎么解我不知道,我没做过了,,很多网友会,问问他们.不过可能不会告诉你,这方案老值钱了,几万块钱不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年不做这个了,以前的直流叠加法已经过时了,没人这么用了

现在基本都是用低频注入法,以正负12V的电 ...

现在不是都是用的高压DC 6Kv AC5KV测漏电流?我也比较好奇这玩意测漏电流如果放置到高压正端,那岂不是对模拟前端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要求很高?貌似很难做到啊,放置到高压负端貌似还可以,但不知道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入的信号是正弦的还是矩形波呢?

注入正负直流电压,周期一般为几秒,可以参考新能源汽车BMS控制器测电池包正负极和车壳绝缘电阻方案,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网友:
注入交流,测量交流电流和交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样怎么采呢?还有软件怎么计算?

当激励信号为VS时,测量得到的电压依次为V1、V2、VS’,当激励信号为VS’时,测量得到的电压依次为V1’、V2’、VS’,解方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样后怎么计算呢?

你这是拿来主义啊.给楼上几万块,他应该能把原码给你..
大致思路就是上面的,但这只是一个模型.还有很多细节要设计.直接按楼上图我不知道做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实际产品要比这个复杂多了.叫医疗绝缘监测仪.高仿了本德尔绝缘监测仪.最难的就是这个电阻的检测,这个测试方法还是本德尔的专利.最早那哥们开发了半年才搞出来..现在掌握着这个技术,公司一年十几万养着他.当然这个产品一年能卖1000多万..

网友:
干嘛自己做,买台chroma的四合一(绝缘阻抗,对低电阻,高压,泄露电流)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2019-12-25):
绝缘接地选线装置20年前就有了,注入小信号交流。
查下知网的论文库,论文很多的

网友D:
低频注入法测量:从待测系统机壳上注入一个已知幅度的低频信号,之后从电池正负极反馈回该低频信号,通过测量该低频信号的幅值,便可得到系统的等效绝缘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频注入法测量:从待测系统机壳上注入一个已知幅度的低频信号,之后从电池正负极反馈回该低频信号,通过测 ...

不是哦。注入小交流信号,互感器测线路的漏电信号。
以前还用霍尔互感器直接测支路的直流漏电流,更简单,但和系统接线有关,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这有没方案出售?

木有。15年前接触过这个东西,我同事做的,这么多年资料早就没了

网友(2020-02-17):
引用 网友C:
你好,怎么联系你呢

私信我吧

网友:
在线式绝缘电阻检测,带通讯,带模拟表头输出,在线电压最高AC690V,母线对地电容容量最大500uF..

网友(2021-07-03):
最近也在看这个    楼主能讲讲原理吗?

网友E:
母线注入交流小信号,交流电流互感器穿过欲检测的支路正负母线,如果对地绝缘损坏,互感器中心的交流电流矢量和不为0,互感器二次侧有信号正比于对地泄露的交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母线注入交流小信号,交流电流互感器穿过欲检测的支路正负母线,如果对地绝缘损坏,互感器中心的交流电流矢 ...

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