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edboard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3-02-16):
请问如何把配置后的.bit文件下载到zedboard里?刚开始学习,水平较低,求指教!

网友A:
连好烧录器到板子的JTAG线,开机上电
直接启动iMpact,在左边选择边界扫描,双击
在右边空白处右键菜单选择Add New Configuation File,选择你的bit文件。
如果配置正确,可以在设备上右键 选Program,在对话框里选ok就可以开始烧录。

烧录这部分的参数有些复杂(对比altera),如果没成功,就要多试验下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好烧录器到板子的JTAG线,开机上电
直接启动iMpact,在左边选择边界扫描,双击
在右边空白处右键菜单选择 ...

弄好了,十分感谢!

网友(2014-09-27):
impact  在zynq上已经不好用了    正常情况下是用sdk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