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的并口isp能该成usbasp吗?

楼主(2013-02-16):
  以前都用并口isp,可惜台式机坏了。现在买了个usbasp,不知道如何改?盼各位指点!

这是usbasp的说明。

原来isp的。
   断断续续的学51,呵呵,水平很烂啦。

网友:
板子这端接口是一样的,只有PC端一个是并口,一个是USB口

网友:
装好驱动,插上就可以用了啊。

楼主:
搞定了。谢谢。原来连接线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