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v1.60中文注释乱码?

楼主(2013-02-16):
刚上手,PIC这个编译器里面中文注释老是有乱码,字体设置为宋体也不行。写的时候可以显示,保存关闭工程再打开就是乱码

原始状态
/******************************************************************************/
//name:  void spi_delay(void)
//function:延时
//parameter:无   p:据CPU工作频率修改参数
//return:无
//data:2013.2.16
//Author:

/******************************************************************************/
关闭后再打开
/******************************************************************************/
//name:  void spi_delay(void)
//function:???
//parameter:   p:??CPU??????
//return:?
//data:2013.2.16
//Author: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急啊

网友:
急啊

You can always use command line or an alternative ide. mplab x is from microchip - enough said.

网友A:
新建项目的时候,文档编码选GB2312

网友:
太高级了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项目的时候,文档编码选GB2312

谢啦

网友:
搭车同问,output窗口里面怎么显示中文?X真是奇怪,项目名称允许中文,结果编译后output里面就是乱码。自己写的#error之类的提示也显示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建项目的时候,文档编码选GB2312

文档编码在哪可以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档编码在哪可以选呢?

网友:
顶一下   还没有接触X  有机会试验一下

网友:
学习,我也升级乱码,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大家说的是,就是文档编码

网友:
乱码吗?偶没改过软件设置,直接注释中文也没有乱码呀

倒是编辑代码挺方便的,自动补全什么的,还有选取一个变量时,同一文件中这个变量都会高亮。IAR的好像没这个功能

网友:
正找这个呢,太好了

网友(2013-04-09):
正准备用X……

网友(2014-06-04):
引用 网友A:
新建项目的时候,文档编码选GB2312

选了的,头一天还是对的,第二天重新打开电脑就不对了,太扯了

网友(2014-09-01):
我也遇到了乱码,受用了……

网友(2014-10-07):
最新版MPLAB X V2.20 建立项目只要2步了,没选encoding的。需要建立项目后,右击项目-》属性,窗口左下选择encoding = GB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