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第二个新的礼物 Happy3d 105 最新版

楼主(2013-02-17):
蛇年第二个新的礼物 Happy3d 105 最新版

經过使用-段時間發覺一些地方要修攺

和 Happy3d 104 分別俢攺及增加功能如下

1.更改显示方式,取銷第二个 不同程序 HAPPYLITE ,簡化保存方式.

2.修复掉失窗囗問題.

3.在每个窗囗增加尋找功能.

4.在每个窗囗增加实时显示模型數目功能.

5.增加 LightWave obj lwo 格式.

6.增加 Mode Render 格式.

7.增加 F1 至 F5 运行設定程序功能

           F1 -增加一鍵导入到 Deep Exploration 6 功能

           F2 -增加一鍵导入到 Sketchup8 Pro 功能,增加自动导出到 Happy3d 105 功能,Plugins 自动載入及删除,不会影响 Sketchup 原設置.

           F3 -增加一鍵导入到 Mode Render 6 功能 (Modo 是 Solidwork PhotoView360 加強版,360 只能用在 Solidwork內不支持其他格式
                 而 Mode 支持大部份流行 3d 格式,功能強大得多)

           F4 -增加一鍵輸出並起动 Pov Ray 3.6 3.7  功能,增加燈光及角度同步功能.

           F5 -增加一鍵导入wrl 模型到 Solidwork, 功能,导入后另存 Step 格式可給 AD DXP 用

8. 取銷第二个 Listbox 窗囗,改良显示方式,增加鼠标滑轮操作方式.

9.增加-鍵 Sketchup 3ds 文件-dae 文件-wrl 文件复杂操作
  (原因Sketchup 3ds 文件輸入輸出都比較少及快,但轉换時会掉失-些东东,最好方法 3ds-dae-wrl(經过
   N 次測試,但操作起來很煩,所以增加些功能.

10.增加模型双面輸出功能.

11.增加批量模型轉換功能.

12.所有操作都有相对tooltips 消息提醒.

13.打包后EXE 文件=3d viewer 增加中英文显示,不同角度显示,及360度活动自轉演示功能.

另外因為沒有時間,所以除簡体中文外,不再提供其他版本,請原諒.

解压密碼

下載
http://1000eb.com/fxtz

另外-些零件

另外忘記説 Solidworks wrl import,Sketchup8 import export 設置 看下图

Solidworks setting

Sketchup setting

用 Sketchup8 pro 很容易,导入放大,小,拉長,压扁攺颜色又是个新零件

网友:
好像很酷啊。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不是做3D元件库的软件?类似SW?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  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
顶顶   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  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顶  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顶啊!

啥时候整理个比较系统的教程说明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不是做3D元件库的软件?类似SW?

不是的,是一个工具,所有 PCB CAD 都可以利用
这工方面快速出 3d 模型及真实照片
看这貼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8785-1-1.html
並在 128 樓看看
happy3d 第二課 PDF
簡單教程 垃圾 PDF

网友:
前排就坐 楼主高人啊

网友B:
软件打开后,高度太高了!看不到下面
电脑屏幕时7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打开后,高度太高了!看不到下面
电脑屏幕时768.

不是可移动嗎?那个早度 happy104 ? happy105?能貼个图嗎?

网友:
楼主高人,顶起来

网友:
太酷了,和真实元件差不多了。

网友:
越来越酷了,楼主高手,顶!!!

网友C:
3D零件放在系统分区,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请问 tmlee,可否考虑将3D零件放置到非 C:\3D PART 之外自定义的任何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零件放在系统分区,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请问 tmlee,可否考虑将3D零件放置到非 C:\3D PART 之外自定义的 ...

放在任何起方都可以,那只个个例子,在第一次下載時放在 c:\3d part 是因為 demo 怕太多文件夾会不清楚,其实放任何地方都可以,包括 Usb

网友:
很好很强大!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在任何起方都可以,那只个个例子,在第一次下載時放在 c:\3d part 是因為 demo 怕太多文件夾会不清楚,其 ...

刚刚下载了 105,还没有使用,不知详情,才有这种担心。
现在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D:
http://1000eb.com/fxtz 我打开后没有下载地址呀。谁给我发一个下载后的,谢谢
fox_gale@sohu.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1000eb.com/fxtz 我打开后没有下载地址呀。谁给我发一个下载后的,谢谢

另外-个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06573&uk=387178617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个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06573&uk=387178617

收到,谢谢了

网友:
好东西啊,楼主好样的!!

网友E:
你的解压密码太强了
    709394  ==   出来搞三搞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解压密码太强了
    709394  ==   出来搞三搞四

你説得对,就这意思

网友:
下来学者用用,看起来不错

楼主:
早段時間做 solidworks 导入 wrl 文件時 用了-下 photoview360
發覺也很方面

本來 solidworks 就有photoview 360 渲染照片功能,只能在 solidworks 用实在浪費所以加上这功能

做了个接囗 happy3d 也可直接起动 photoview 360 渲染照片,
做了八成,

想找个朋友犎忙試試,
最好是裝有 solidworks 2009 2011 2013 的

因在 2012 試好,不知道其他版本可不可以,

下载 这个 happy3d 105 取代 原先 happy3d 105

在 listbox 內按 tab + 鼠標右鍵
在 f5 項告訴 happy3d solidworks 安裝地方,保存,完成

这样在 happy3d 另存按鍵,按鼠標右鍵就可导入及起动 solidworks photoview 360渲染'

如需保存照片可按 F1

这个导入solidworks photoview 360渲染,和之前按 F5 + 鼠標右鍵导入 solidworks 不同'
之前是导入 wrl 文件到 solidworks ,用來保存 step 文件,
这个功能是不用导入 slolidworks 直接起动 photoview 360渲染 ,非常方便,我想是 首創吧,不须 起动 solidworks 用 photoview 360
这个功能和原 F5 导入 solidworks 內功能 在上傳这版本都可以使用

这样 pcb 或模型就不用导入 solidworks, 直接用 photoview 360 渲染,戓看效果,( 快速,!簡單)

Happy3d V105 R01

楼主:
己更新增加四个滑动条控件方面操作

网友(2013-05-11):
看着非常不错 果断拿个凳子先坐下来 不顶没天理

网友:
很好!要是能增加量尺寸就更好

网友F:
为什么360会报毒?不给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360会报毒?不给运行

干掉360.不解释.

网友(2013-06-15):
卡巴没有报毒
目前只是查看了3个自带的dip,想用到protel还没试
我的屏幕也是1024*768,下面的看不到,只能看到x-Axial按钮这里,右边的滚动条是看零件的
楼主大侠能不能右边再加个滚动条、或者将上面的字体或按钮弄小点呢,这样屏幕能显示完整的内容,先谢谢楼主大侠了!

网友G(2013-07-26):
发现一个问题,焊盘都显示成盖绿油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设置对?
happy3d窗口太长了,一直没办法看到后面的3个按钮,也就不能使用那3个按钮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现一个问题,焊盘都显示成盖绿油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设置对?
happy3d窗口太长了,一直没办法看到后面的 ...

happy3d窗口太长了

是 V104  还是 V105  ,貼个图看看

焊盘都显示成盖绿油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设置对?

是 via 成盖绿油了?
在 diptrace pcb 导入 pads asc 后,再导出 diptrace asc,用 Happy3d VIA 工具处理,几秒后会生成 c:\ xxx-B.asc (xxx.asc 是原文件)
再导入diptrace asc (xxx-B.asc)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2013-11-06):
引用 楼主:
happy3d窗口太长了

是 V104  还是 V105  ,貼个图看看

谢谢您的回复,我先把happy3d目前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列一下:

1、窗口太长了,看不到下面的按钮,我用的系统是XP,屏幕分辨率是1024x768,没法调更高了:

麻烦您看看能不能加个滚动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happy3d窗口太长了

是 V104  还是 V105  ,貼个图看看

我发帖时看不到上传的图片,以为没图了呢,还是有图的,下面继续哈

1、窗口太长看不到按钮的问题,如果把XP系统最底部的任务栏隐藏,能看到右下方3个按钮,最下面的3个按钮还看不到

2、上图您看到了,在HAPP3D里面看不到颜色,都成黑色了,很奇怪呢,在diptrace里面都是有颜色的。我怕是diptrace的问题,用google sketchup做了15针的排针wrl模型,正好下载的库里也没有,结果在HAPPY3D里面看也是黑色的,旋转时轮廓都能看得到;这个模型在diptrace里面用是好的,请看下图,这个是diptrace两次截图拼接起来的:

网友H:
哪里有下载,原来的地址不能下载了

网友:
第2点说明一下,虽然HAPPY3D中看不到颜色,成为黑色了,但是用右下角按钮中的第一个、3D-TOOL打包成exe,那个exe文件打开还是可以看到颜色的;

3、焊盘盖绿油,说的不是过孔,是焊盘,无论有没有孔,我这边因为HAPPY3D显示黑色,就看教程中的图片吧:

图片中焊盘跟盖了绿油的线颜色是一样的,都是绿色了,我上面帖子中diptrace截图看盖绿油线颜色和焊盘颜色是有区别的,焊盘是焊锡那种银色,当然也可以改成沉金的金色。您在教程中估计是把焊盘颜色设置成偏绿,所以出来看焊盘像是盖了绿油;而我这边把焊盘颜色设置成银色,然后用3D-TOOL打包成exe后,能看到颜色,但是我这边看到盖了绿油的线和焊盘都成为银色了,线看起来不光没盖绿油,还喷锡了似的

网友G:
4、有时候右边选择了wrl后,不显示PCB板图形,要按左下“居中”按钮才能看到,这个倒是不要紧,按一下也不费事,不过经常按一下“居中”按钮HAPPY3D就自己关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试出有什么规律;有时候左下角那些设置按钮按到以后,HAPPY3D自动关闭,就再打不开了,一打开就自己关闭了,需要将happy3d.ini复原才能再打开HAPPY3D。

目前我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上面这些,虽然用起来有些小瑕疵,还是要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让我这个从来没玩过PCB 3D的菜鸟也能出3D了,真的感觉很不错的一个工具软件,期待楼主有空时继续完善,再次衷心感谢!

注:我用PADS9转ASC不成功,能转,可是焊盘和线居然有丢失!后来还是转的P-CAD ASC格式,在diptrace里面需要自己画板框,如果是矩形的也不费事,异形板可能麻烦些,感觉这个软件还是挺不错的,虽然遇到一些问题,也可能是我用的方法上有问题,期待楼主看到了帮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哪里有下载,原来的地址不能下载了

这个帖子1楼有下载链接,我就是这样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1楼有下载链接,我就是这样下载的

已经下载,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G:
4、有时候右边选择了wrl后,不显示PCB板图形,要按左下“居中”按钮才能看到,这个倒是不要紧,按一下也不 ...

我看-下明天回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下明天回你

大侠现身啦,激动ing,谢谢哈!

网友(2014-10-15):
标记,有时间在pads上试试。

网友:
新版本?下下来看看~~~~~~~~~

网友(2015-06-08):
现在才看到,LZ威武,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