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bench受到触发后,在时钟驱动下发数据,如何写?

楼主(2013-02-17):
请教大家一下 ,
需要 仿真一个图像数据采集的verilog代码?给图像采集器件一个 脉冲image_pulse,则该图像器件以data_clk = 18Mhz的时钟频率  向外发送1000个8位的数据[7:0]data,就是需要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判断是否接收到触发脉冲的上升沿,如果接收到了,则发送1000个数据,这1000个数据是以18Mhz的时钟频率为同步信号发出的,时钟下降沿的时候数据变化,在时钟上升沿的时候,数据处于稳定状态,如图所示,

如何写testbench比较好?

下面 这样写是否可以?

`timescale 1ns/1ps
reg  [7:0] send_data;
always(@image_pulse)                                   //------------------------------------------------------------第一步
    begin

       repeat(1000)@ ( negedge data_clk)         //------------------------------------------------------------第二步
       transmit_data(send_data);
       #600  send_data = send_data+1;          //发送1000个递增的数据

    end

task transmit_data;
       input[7:0] SEND_DATA;
       begin
           $display ("write data: %x\n",SEND_DATA);
                                cis_d0 = SEND_DATA[0];
                                cis_d1 = SEND_DATA[1];
                                cis_d2 = SEND_DATA[2];
                                cis_d3 = SEND_DATA[3];
                                cis_d4 = SEND_DATA[4];
                                cis_d5 = SEND_DATA[5];
                                cis_d6 = SEND_DATA[6];
                                cis_d7 = SEND_DATA[7];

       end
     endtask
在always内部 再次使用时间触发,即在data_clk的下降沿发送数据如何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