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61能否改造个触控板

楼主(2013-02-17):
想必大家都能理解他的轻薄和小巧,但是他没有配置触控板,让外出频繁使用的我很是难受,现在摇杆被我搬的都快不好用了。
好了,现在发问,如果改造个触控板上去不知道行不行呢。触控板一般来说是什么接口形式呢。如果也是USB的我感觉也许能行。

楼主:
希望有了解的过来给点指导性建议。不甚感激。

网友A:
直接换个键盘呗,X61的键盘通过排线接到主板上的KBC,通过KBC装触控应该行不通,只有外加USB的,不如换个键盘,小红帽比触控板好用太多啦

网友B:
ps2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键盘呗,X61的键盘通过排线接到主板上的KBC,通过KBC装触控应该行不通,只有外加USB的,不如换个键 ...

都说好用太多,可我适应了那么久还是习惯不了啊,太生硬,移动慢,累手。触控板用起来自然洒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2接口的

如何确定是PS2口呢。。。

网友:
鼠标属性中能看到

网友:
非PS2,一般是I2C,连接到EC,然后EC通过LPC总线连到南桥,跟台式机的接口很大的不一样。

网友:
X61T 它本身自带触控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 X61T 它本身自带触控屏的..

它已经没有优势了,在过过要弄8的平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已经没有优势了,在过过要弄8的平板用了。

明白,待您弄一个 8 的再发表于坛内供大家欣赏..

网友D:
小红点比触控板好用太多啦,用触控板把光标从屏幕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可能需要触摸好几次,用小红点手指几乎可以不动,要不你就配个鼠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红点比触控板好用太多啦,用触控板把光标从屏幕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可能需要触摸好几次,用小红点手指几乎可 ...

主要是外出便携使用的,才那样想的

网友E:
凹下去那种小红帽,你会适应的。
凸起来的那种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凹下去那种小红帽,你会适应的。
凸起来的那种费力。

X61就是凸起来的那种

网友:
那个帽子可以换成凹型的。广州岗顶5元4个。

网友:
换键盘吧,这种老机器二手件应该很多。
触摸板12寸机器用也是很费劲的,那么小的尺寸,滚动比较头大,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