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OP8L 如何进行程序下载?

楼主(2013-02-17):
手里面有一个项目,觉得SOP8L 封装的比较适合,但是这个封装如何下载程序呢?
SOP8L 的 RESET 和 VCC 合二为一了,那么下载器上面的 VTG 和 RST 怎么接?

1. 两个接到一起去?

2. 只连接 RST,VTG不接? 那么电源由谁来提供? 靠其他引脚灌入电流?

网友:
数据手册上有下载线路。
随便一个空闲的IO接VCC,RSTN/VCC接RST即可

楼主:
这个昨天晚上终于找到图了,手册里面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昨天晚上终于找到图了,手册里面没有

参考这个

网友:
mark 我需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

我昨天晚上后来找到的就是这个。这个文档里面的内容为什么不放到那个系列手册里面呢?
一般下载手册都不知道这个文档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