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VR162怎么实现并行

楼主(2013-02-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我的程序不断扫描接收到的帧数据,但接收到某一帧时,蜂鸣器一直响。在接受到另一个帧时就不响。改怎么实现
做个标志就可以解决了
2:我现在是接到该帧,蜂鸣器就响一下,就过去了。除非延时。我知道原因,因为扫描的嘛。
你知道就不用说了
3:大概说清楚了,怎么让他长响,但同时能继续扫描其他帧!!
同1
4:中断函数是不是停止当前所有程序,去单独执行中断函数。(串行执行,还是处理中断时还干其他的程序?)
执行中断当然会停止前面在执行的程序,否则就不叫中断了,单片机肯定如此,不支持多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