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5.1英文版怎么制作*.eep文件

楼主(2013-02-17):
如题,avr studio 5.1英文版环境,芯片是ATMEGA系列的,怎么制作*.eep文件?

请大虾举例说明一下。

制作eep文件后,怎么烧录?用avrstudio先烧录flash程序,再烧录eep文件,是不是这样?怎么操作?

小弟刚学avr不久,恳请各位大虾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看看双龙的SLISP吧
不会操作 安装后 有使用说明的

楼主:
首先要帮忙的是教我怎么制作eep文件啊?包含eep地址以及对应的值的,这样的类似的格式的eep文件,要怎么制作?

如果不用双龙,用avrstudio怎么制作

网友:
你检查下OUTPUT文件夹,不是有么……

下载方式

楼主:
楼上的非常详细,非常感谢!现在就剩下eep文件的内容怎么写了。

比如我要往地址0x0001~0x0005里面分别写入数据,值分别是1,2,3,4,5。
我在eep文件里面应该怎么写?

恳请赐教

网友:
GCC自带EEPROM函数的
自己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gcc的EEPROM函数我知道怎么用。
我是说如果我直接打开eep文件,在里面写内容,格式是怎么样的,举例一下

楼主:
在下新手,恳请各位赐教,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
我的eep文件,一开始是avrstudio自动生成的。里面的默认内容只有以下一行语句:
:00000001FF

我AVR芯片的EEPROM有2K大小。

怎么写啊?没人知道吗?

楼主:
阿莫论坛越发没有人气了

网友(2015-08-12):
引用 楼主:
阿莫论坛越发没有人气了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不会写.eep文件,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