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了超压LGT。目前工作还算比较正常。

楼主(2013-02-17):
上次看到goodcode做出来的那个usbasp for lgt的编程器说5V usbasp to 3.3V lgt无反应。
就手贱了,把LGT接上了5V。现在除了电流增大了一倍以外,貌似没有啥不正常的。
本次实验仅仅供娱乐,不建议用于产品。
使用24M外部晶振。
程序:
#include <avr/io.h>                  // GCC的标准io.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iolgt8f0xa.h>          // LGT的头文件

#define Set_Bit(val, bitn)    (val |=(1<<(bitn)))
#define Clr_Bit(val, bitn)     (val&=~(1<<(bitn)))
#define Get_Bit(val, bitn)    (val &(1<<(bitn)) )
#define LED 5
//#define PA0        0 //PA0输出脉冲
#define PWM_ON TCCR1A=0x80 + (TCCR1A & 0x0F)
#define PWM_OFF TCCR1A=TCCR1A & 0x0F;OCR1A=0x00
#define _SOP_28_
void init_clock()
{
        if(!((1<<EXTMSEL) & PMCR))
        {//外振未启动,启动外振
                DDRC = DDRC & 0xFC;
                //DDRA=0xFF;
                //PORTA=0x00;
        //USB初始化……
                // b. 打开外部晶振
                #ifdef _SOP_28_
                        PMCR = (1 << RC16MEN) | (1 << OSCMEN);
                        _delay_ms(1);
                        // d. 切换时钟到外部晶体
                        PMCR = (1 << RC16MEN) | (1 << OSCMEN) | (1 << EXTMSEL);
                        #warning Please Do Not RESET your platform!
                        #warning It has a big BUG.
                #else
                        //正式片,OSCMEN正好相反
                        PMCR = (1 << RC16MEN) ;//| (1 << OSCMEN);
                        _delay_ms(1);
                        // d. 切换时钟到外部晶体
                        PMCR = (1 << EXTMSEL)|(1 << RC16MEN);
                #endif
        }
        //开分频
                #ifdef CRYSTAL_DOUBLE
                CLKPR = 0x80;
                CLKPR = 0x01;//2分频
                //CLKPR = 0x80;
                //CLKPR = 0x01;//2分频-
                #else
                CLKPR = 0x80;
                CLKPR = 0x00;//不分频
                #endif
                //PORTA=~(0x01);
}
void PWM_Init()
{
        PORTD=0x00;
        Set_Bit(DDRD,5);//PD5输出
        TCCR1A=0x01;//8bit fast PWM
        TCCR1B=0x09;//不分频
        //Clr_Bit(PORTD,5);
        OCR1A=0x40;
        PWM_ON;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i;//--,j;
        //主程序
        init_clock();
        Set_Bit(DDRA,PA7);//共阴LED
        PWM_Init();
        while(1)
        {
                Set_Bit(PORTA,PA7);//共阴LED
                asm("nop");
                Clr_Bit(PORTA,PA7);//共阴LED
                asm("nop");
                Set_Bit(PORTA,PA7);//共阴LED
                asm("nop");
                Clr_Bit(PORTA,PA7);//共阴LED
                asm("nop");
                Set_Bit(PORTA,PA7);//共阴LED
                asm("nop");
                Clr_Bit(PORTA,PA7);//共阴LED
                asm("nop");
                Set_Bit(PORTA,PA7);//共阴LED
                asm("nop");
                Clr_Bit(PORTA,PA7);//共阴LED
                //asm("nop");
                //OCR1A++;
        }
}

上图
接了5V的实验
电压5V
电流约20mA(万用表200mA档烧了)
逻辑分析仪 截图:

网友:
是不是以后给 lgt 串个电阻直接接5v 就能用了

网友A:
是的,直接串电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直接串电阻就可以

我是直接接了5V的。
顺带问下,你的KTool搞定没?

网友B:
没事不要随便超压。IC是精密制程,超压工作容易导致硅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不要随便超压。IC是精密制程,超压工作容易导致硅烧毁。

玩玩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接了5V的。
顺带问下,你的KTool搞定没?

我分析了下KTools,做这个东西还需要先买个下载器把固件下载进去,既然买了下载器,又何必再做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分析了下KTools,做这个东西还需要先买个下载器把固件下载进去,既然买了下载器,又何必再做这个呢? ...

可以使用M8/M88来做,

网友:
玩玩的话,估计接到6V也没事。

网友:
I have tried maybe 20 low-voltage variants of AVRs. They work at 7v. At 8v, about 20% of them fail.

I have consistently run 3.3v PIC24f on 5v. No problem whatsoever - other than higher current consumption.

网友C:
能坚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坚持多久??

试过了有滤波电容3天没问题(我就测了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