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V 输入 ,3V 输出, 有适用的 方案 么? 电流 30MA 就够了

楼主(2013-02-17):
找了 好久 找不到呀

网友:
这还叫LDO啊??

网友A:
撸主先把LDO是什么缩写写出来,反复抄写100遍比较合理一些
其实撸主的要求用一个电阻一个稳压管一个三极管即可实现。

网友:
用HDO比较合适。

楼主:
貌似 有30V的哦

楼主:
好吧 就需要这样的 一个 稳压 IC 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先把LDO是什么缩写写出来,反复抄写100遍比较合理一些
其实撸主的要求用一个电阻一个稳压管一个三极管 ...

求此方案

网友:
lm2576HV-3.3,可以60V输入

网友:
要是用线性电源最好准备个to-220的封装

楼主:
体积太大了。。。。 一个 SOT89 + 一个 A型电容 是最大体积了

网友:
如果要线性稳压的话,可以试试 LM2936 或 LM2936HV,但压降太大了,要注意散热。

网友:
体积太小。会挂的,上水冷?

网友:
要求不吃饭干最重的活?

网友B:
37V*30mA=1.11W,这功率还真不小啊。上个水冷应该不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 就需要这样的 一个 稳压 IC 好了

楼主,啥叫LD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啥叫LDO?

在百度查的。。。。

LDO是low dropout regulator,意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传统的线性稳压器,如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出2v~3V以上,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太苛刻了,如5v转3.3v,输入与输出的压差只有1.7v,显然是不满足条件的。针对这种情况,才有了LDO类的电源转换芯片。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 现在是有这么一个 应用场合。。。。
不知道该怎么弄   最高输入电压40V的 或者 30V    。。。。。。。 是STM8 要用。。。  不知道 该怎么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7V*30mA=1.11W,这功率还真不小啊。上个水冷应该不挂。

lz小白
最基础的还没搞懂 hoho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小白
最基础的还没搞懂 hoho

你有方案么? 小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方案么? 小黑

这态度。。。人家欠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态度。。。人家欠你的吗?

唉,大家不是在互相讨论么? 既然,我是小白,那他说不定是小黑呢?都说,LDO不行,那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呢? 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不懂,才来真心请教的。 没有任何人 欠 任何人的。 觉得我问的傻,笑笑走开便是。

楼主:
难道 大家都遇不到 这样的问题么? 不需要40V 电压的 输入情况下 输出3V?

楼主:
我有看 LDO 说的是 什么, LDO 主要解决的是 稳压 电压差的问题。。 而我请教的问题 是 能不能输入 比较高的电压,我知道 目前很多 都不行,所以 才来请教的

网友E:
8楼的回复,楼主没看?

网友:
DCDC芯片
L5973吧,你查查可以否,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8楼的回复,楼主没看?

嗯 我有看,并且在10楼回复了,体积太大了,DC-DC 再加电感不适用呀。不知道 稳压管 + 电阻 +3极管 应该怎么用。。。。

目前找到一个 MD7130H,这个可以支持30V 输入。。。。。。

楼主:
或者有没有办法 在 电压 大于 40V 的时候 稳压 到 30V 以下,而30V 以下的 电压 不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有看,并且在10楼回复了,体积太大了,DC-DC 再加电感不适用呀。不知道 稳压管 + 电阻 +3极管 应该 ...

楼上已经有人给你算过了  37V的压差 30ma的电流  没有大封装散热  难道真想加水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体积太大了。。。。 一个 SOT89 + 一个 A型电容 是最大体积了

才看到这个要求  SOT89 + A#  这么大的地方
等高人来指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才看到这个要求  SOT89 + A#  这么大的地方
等高人来指导吧

不想用DCDC,还要体积小,除非有人想颠覆欧姆定律。
建议大家不要给楼主什么意见了,真的是小白,还态度横!

网友:
大胡子性情了,楼主修改主题了!

楼主:
不仰视也不歧视

网友:
最小的体积至少也要SOT23-5的开关稳压芯片,另加一个1206的电感、一个1206的电容、一个0603的电容、一个0805的二极管

网友:
lm2840 a wide input range from 4.5V-42V

网友F:
楼主可以自己算算……压差x电流 = 散热功耗
不同的封装有不同的裸片散热功耗,不同的覆铜也有不同的散热功耗

楼主稍加计算就可以明白设计目标是多么的可笑了

网友:
功率电阻+NPN三极管+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自己算算……压差x电流 = 散热功耗
不同的封装有不同的裸片散热功耗,不同的覆铜也有不同的散热功 ...

谢谢,这个问题我已经明了了,我现在是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比如所两次降压,中间有一个缓冲点呢?
其实不是已经修改标题了么?只是看看,应该有其他的方案没有,不一定非要是 LDO

网友:
不考虑效率的话串电阻降压
比如用两个大功率的1K欧姆电阻,稳压芯片并在一个电阻上

网友:
电阻自已调整下。。。

网友:
lm2576HV-3.3,可以60V输入 .

网友:
这个还是用DCDC比较靠谱。TPS54360等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