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具有ups功能的开关电源主备转换时间是多少?

楼主(2013-02-18):
现在有具备ups功能的开关电源,平时外面有电的时候会在供电的同时给蓄电池充电,当外面电源切断的时候自动转换为蓄电池供电,但是我发现市面上有两种电路,一种是带一个继电器的,一种不带,请问这两种在外面电源切断后,自动切换到蓄电池供电的转换时间,哪种时间短啊?时间是多少?

楼主:
请了解相关技术的工程师说说啊

网友:
10ms以及以下,至少我公司是这么做的

网友:
在线式和后备式差别比较大。后备式一般是毫秒级别的。

楼主:
带继电器和不带继电器的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一般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有继电器的,和没有继电器的转换时间会有什么区别?

网友:
离线式
用继电器的转换速度稍慢,但是实现方式简单,成本较低。
用MOS的方式,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切换速度快。

楼主:
转换的时间能具体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