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C指针问题?

楼主(2013-02-18):
以下程序为什么第3个printf();输出的结果是乱麻。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char form[]="I am a teacher.";
    char to[]="your are a student.";
   char *a, *b;
   a=form;
   b=to;
  printf("string a = %s\nstring b= %s\n", a, b);
  printf("copy string a to string b:\n");

  while((*b++ = *a++) != '\0');
  printf("\nstring a=%s\nstring b=%s\n", a, b);/*输出的结果不对。 */
}

网友A:
a,b指针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当然输出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指针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当然输出不对了

正解,指针已经到字符串的末尾了

网友:
改成这样:

void main()
{
  char form[]="I am a teacher.";
  char to[]="your are a student.";
  char *a, *b;
  a=form;
  b=to;
  printf("string a = %s\nstring b= %s\n", a, b);
  printf("copy string a to string b:\n");

  while((*b++ = *a++) != '\0');
  a=form;
  b=to;
  printf("\nstring a=%s\nstring b=%s\n", a, b);/*输出的结果不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