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Z轴要达到1丝精度,应该如何选择雕刻机?

楼主(2013-02-18):
材质为非金属,PVC薄板,0.5mm厚;

行程400*400,甚至要更大。

请教雕刻深度1丝的花纹,如何实现和选型?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活儿好像不能用雕刻机,搜搜化学腐蚀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活儿好像不能用雕刻机,搜搜化学腐蚀可以不

Z轴精度要求如果降低到0.1mm,雕刻机是否可以搞定?

化学腐蚀的话,深度可控吗?

多谢指教!

网友B:
z 0.1简单   0,01那难度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特别是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68万元的加工中心也做不了0.01 mm

工作范围也只有800*500mm

可以问下大大,Z轴精度的局限是什么吗?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均光板吗?话说PVC上搞1丝的精度就不对,塑料这玩意你放那一段时间都会变形。。。。

网友D:
嗯,看看这个机器吧,行程1100*1100*1100的那个.
价格比阿莫造的稍微高一点,约1800W,基本在可承受的范围里.
楼主可参考一下,看看精度是否够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3784db901012amb.html

网友:
还有这个视频
当车间地面采用1200mm混凝土,室内温度和切削液温度控制到0.2度误差的时候,估计可以到达楼主希望的精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4ODUxNzI0.html

当然了,我们这里或许有人作的机器精度高到用卡尺测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Z轴精度要求如果降低到0.1mm,雕刻机是否可以搞定?

化学腐蚀的话,深度可控吗?

这种工作不是雕刻机工作范畴,而且你说的那个应该只是在板子上画图案,所谓1丝应该是数量级的要求,化学腐蚀应该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作不是雕刻机工作范畴,而且你说的那个应该只是在板子上画图案,所谓1丝应该是数量级的要求,化学 ...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1丝是数量级的要求,因为整体材质比较薄,只有50丝,图案深度不能太深。

希望雕刻深度<0.05mm;也就是10%的深度。

非常感谢!化学腐蚀不知道是否适合批量生产,我查查资料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68万元的加工中心也做不了0.01 mm

工作范围也只有800*500mm

感谢莫大回复!

我没说清楚,1丝是数量级,期望是5丝,到时候想根据实际雕刻效果来调整这个深度。

10丝的话已达20%的厚度了,感觉太多了。所以想深度再小一点。

未知可否,还要做实验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z 0.1简单   0,01那难度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特别是z

感谢指点!

请教,0.05难度如何?误差多大?

要降低误差,克服刀头蹿动,有没有什么好的措施?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看看这个机器吧,行程1100*1100*1100的那个.
价格比阿莫造的稍微高一点,约1800W,基本在可承受的范围里.

这个太庞大了,我以为你要给我一个DMG的视频呢。

鬼子的东西号称1u,非我们短时间可以接近的。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1丝是数量级的要求,因为整体材质比较薄,只有50丝,图案深度不能太深。

希望雕刻深 ...

绝对可以满足批量生产的要求,尽管我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