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编写 的电力 IEC61850 的函数压缩包

楼主(2013-02-18):
我在网上找的NI公司编写的IEC61850 的函数,是用labview编写的。需要解压密码,我把压缩包传上来。希望有能力的人能破解。

楼主(2013-09-24):
看见大家只看不回,是不是做这些的人比较少。
新找到的,希望对做这方面的人有帮助。

网友A:
楼主有 sisco的 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 sisco的 源码?

不好意思,我也是接触IEC61850和labview不久,你说的sisco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是接触IEC61850和labview不久,你说的sisco第一次听说。

Systems Integration Specialists Company, Inc. (SISCO) is a privately held company founded in 1983 that is dedicated to applying standards to address real-world problems in the electric utility,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industries. SISCO offers real-time communications and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are used world-wide in many industries by leading OEMs, system integrators, and end users.

SISCO's mission is to provide world-class, real-time communications and integration solutions to OEM and end-user customers in the energy utility, manufacturing, and other vertical industries based on open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standards. SISCO serves our mission with highly skilled and motivated employees that are treated with respect and that are dedicated to the success of our customers.
SISCO's products and services reduce the development cost, technical risk and time-to-market for our customers to adapt existing and emerging open standards-based technologies to build more robust, more open, and more cost-effective solutions for their mission critical products and systems.

  CIM Based Integration Services for Smart Grid Implementation:  The IEC 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CIM) is a powerful tool for developing model-driven web services using the IEC 61970 and IEC 61968 standards that lowers costs and improves interoperability. SISCO provides consulting and systems integration services that help you to effectively use the CIM for your control center and SmartGrid integration projects.
  IEC 61850 Substation Automation Networking:   The IEC61850 standard providesa real-time object-oriented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for substation automation in distribution, transmission, and generation applications.

  Inter-control Center Communications Protocol (ICCP - IEC 60870-6 TASE.2):  ICCP-TASE.2 is an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standard for the exchange of real-time data in energy utilities for control center integration and power plant dispatching per IEC60870-6.

  Utility Integration Bus (UIB): Model-driven standards based extensions to middleware that brings the benefits of 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EAI) to utility operations applications using EPRI's 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CIM), Generic Interface Definition (GID), IEC 61970, IEC 61968, OMG, and OPC standards.

  Unified Analytic Platform is a platform for analytic processing and calculations on real-time data streams for wide area centralized remedial action systems (C-RAS), synchrophasor processing for wide area measurement systems (WAMS) to improve situational awareness, and other applications for time critical systems.

  Products for the OSIsoft PI System bring support of important industry standards to the OSIsoft PI family of products for real-tim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the enterprise.

网友:
是个标准?

网友:
压缩包从哪下载的呀?应该有什麽相关信息吧?

网友B:
电力行业的标准,破解后价值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力行业的标准,破解后价值无穷!

2楼的压缩包是不需要解压密码的,安装用就行,不过是labview编写的,如果对labview熟悉的话,VC这些开发环境也可以调用的。

网友:
make一个 有时间下下来看看

网友(2014-06-19):
破解后大有作为

网友:
有C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