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220v转12v电源转换电路 做小做精

楼主(2013-02-18):
现在一些电子产品做的很小,今天看见一款插座定时器,很小,有时间显示(此处应该是5V或者以下供电吧),整个产品是市电供电,想知道怎样把电源能做的很小,很精致。
淘宝上搜了一张图片,我所见的要比这个尺寸小。

楼主:
并且小很多。

网友A:
阻容降压。。。。

网友B:
你搜索一下LED驱动器

网友:
定时插座,能量计插座,都是用阻容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索一下LED驱动器

懂了,谢谢。

网友:
有专门做这类产品的厂家,电器城看看,种类很不少。

网友:
这是俺滴强项。。。并且了解得也很清楚。方案非常多。

我们专注的是工业级可靠性,隔离,接近顶级参数的。相对应的,有消费品的低价格低可靠方案,也有军用的另一个极端。有特殊需求的非隔离方案

参数方面,最难的是如何降低干扰,功率密度也不太容易,要做精指的是这两方面吧,我们自我感觉还不错,具体尺寸看我签名

网友:
阻容降压

网友:
有没有不用定制变压器的开关电源,一直在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

谢谢,google了一下,悔恨当年没有认真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

据说阻容降压是恒流的,用不好就会有问题了。尤其是电容

网友:
我都准备买个变压器做线性电源给移动硬盘和路由器了

网友:
苹果充电器就很小

网友(2013-04-20):
阻容降 体积 很小

网友:
阻容降压……

网友(2013-08-10):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

那如果需要同时产生正负12V的直流电呢,有其他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