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择低功耗PIC单片机?

楼主(2013-02-18):
最近一项目设计的低功耗设计,目前选用PIC系列单片机。对应PIC低功耗单片机选型有些疑问。

1)PIC16F和PIC16LF 从芯片手册上看好像只有电源范围不同,其它参数没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只因为LF系列允许更低的工作电压,要是工作电压都一样,LF和F的功耗是一样的?是这样吗?
2)XPL系列。有些没标明是XPL技术的单片机,功耗参数也是低功耗?

综上疑问,如何选择PIC低功耗单片机?LF系列即可?还是XPL系列即可?还是XPL的LF系列????

网友A:
你可以选择新的工艺芯片,功耗都比较低,PIC16F1XXX等,如果需要帮助可以QQ我。45074810

网友:
1.LF在相同电压下也比F的低,这个数据手册上写的很清楚,查一下就知道了。
2.没标XPL就不是低功耗的。

如何选择就要看你有什么要求了。功耗 普通>LF>XPL。

楼主:
分析分析,这是什么情况?功耗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th nanoWatt XLP Technology"是PIC採用新工藝、技術的產品,當然較過去老PIC系列功耗有更好表現。
不過 ...

低功耗就是最大的要求了? 低功耗容易,你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选择新的工艺芯片,功耗都比较低,PIC16F1XXX等,如果需要帮助可以QQ我。45074810 ...

赞同!

网友:
搭顺风车问下,这些新工艺的16fxxxx  是否容易破解?   或已被破解?

网友C:
功耗高不高只有楼主自己知道,发个数据手册让人给你分析分析!你要是前面接着核反应堆供电用哪个型号都不高。
低功耗最后还是看使用环境和你的程序怎么写,给你个TI的430结果90%时间都在全速运行一样做不了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耗高不高只有楼主自己知道,发个数据手册让人给你分析分析!你要是前面接着核反应堆供电用哪个型号都不高 ...

讲得对,芯片的低功耗性能固然重要,但好的电路设计、程序设计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