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交流放大器电路看不懂,哪位高手给指导一下??!

楼主(2013-02-18):
上面这个放大电路是怎么工作的,看不懂啊(比较笨),,哪位大侠、高手给稍微讲解讲解,,非常感谢!!!

网友A:
编辑修正一些分析问题:

直流通路:C1,C2视为开路,即无视无输入信号;R1,R2经过R3给定输出的直流偏置,输出直流。运放为跟随器结构。
交流通路:C1,C2视为短路;假定运放工作于线性区,虚短虚断,R3和C2近似看作无电流时,输入信号叠加R1,R2确定的同相偏置;运放跟随器结构。

基本上,是一个输入交流耦合的,输出偏置在R1,R2分压位置的电压跟随器。
R1,R2确定输出偏置电压的值;R3用于幅给运放直流工作点;R4在高频时,与R3,C2构成正反馈,增益会上升。C1交流耦合;C2一方面是修改了高频增益,另一方面是改变了输入的阻抗。

大致这样,精确值推个公式完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修正一些分析问题:

直流通路:C1,C2视为开路,即无视无输入信号;R1,R2经过R3给定输出的直流偏置, ...

电压跟随器???没有放大作用???

多谢大侠指教,,我研究研究!!!!

网友:
R1完全没有必要
电路主要用途是增大输入阻抗
ac通路是同相放大
有一个问题:C2为什么不能短路?因为如果这样做,依然有:
1. 运放依然有输入直流偏置
2. AC条件下与原先电路看起来等效

网友B:
“R1完全没有必要”  -- 由于运放单电源工作,R1和R2组成一个偏置电压?如果是的话,这个设计有点小问题,把运放的电源抑制彻底降低了。

这个电路是同相输入交流耦合、自举电路,最牛的是加进了正反馈?使得输入阻抗非常大。

顺便提一句,一个日本人“冈村迪夫“的《op放大电路设计》中有这个电路详细介绍。

网友:
"最牛的是加进了正反馈?" -- R3、c2和R4组成正反馈。

呵呵,一直想用用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完全没有必要”  -- 由于运放单电源工作,R1和R2组成一个偏置电压?如果是的话,这个设计有点小问题, ...

ls提及的书是本好书啊
得好好看看
这运放还是没玩透

楼主:
我自己仿真了一下,这个电路是有放大功能的,具体怎么放大的不知道,放大倍数我也不会计算:

之前用LTSpice进行仿真,太菜了,没有成功;点了仿真按钮之后就一直不停了,按ESC键停下来,可是却没有仿真结果——好几次用LTSpice都是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C2在交流情况下是短路的  R4接反相输入端引入负反馈 同时也通过R3接到同相端引入正反馈 结果使输入阻抗增大
至于自举功能 因为是同相放大 当输入信号增大时 通过引入的正反馈使输入端动态电位升高 实现自举功能
至于增益 G = 1 + R4 / (Xc2 + R2) 你仿真验证一下是否正确
另外有个疑问 R1是不是应该接在反相输入端和地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完全没有必要”  -- 由于运放单电源工作,R1和R2组成一个偏置电压?如果是的话,这个设计有点小问题, ...

C2的反馈作用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电源抑制比的降低

楼主:
经同事指点终于知道放大倍数怎么计算了:A=1+R4/(R2//R3)

网友:
A=1+R4/(R2//R3)
大致是这样的

网友(2013-11-07):
引用 楼主:
经同事指点终于知道放大倍数怎么计算了:A=1+R4/(R2//R3)

为何是R2||R3呢?
个人理解理论增益应加进C2的阻抗,即A=1 + R4/( R2//R1 + Xc2)

《怎样使用运算放大器》一书的P32页给出了输入阻抗的公式
Rin = Aol/Acl * R3
不知道怎么算来的

楼主:
在百度文库里面找到了一篇很好的讲解自举放大电路的文章,终于理解了1楼那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通过对比这篇文章中的自举放大电路和1楼那个电路可知,1楼的电路去掉电阻R1后就是一个典型的自举放大电路,自举放大电路可以极大的提高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

增加R1是为了让R1和R2分压给电路提供一个直流工作点,这样就可以单电源供电,不需要提供负电压了

下面是我的仿真电路和仿真波形:

网友(2018-06-20):
自举电路用于增加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