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量公用定址问题

楼主(2013-02-18):
一般变量公用都是用union定义,有不有其它的方法?
比如我申请了连续空间的数组char buf[11];
buf[0]存放字符,分配给n;
buf[1..4]存放float,分配给fa;
buf[5..8]存放float,分配给fb;
buf[9..10]存放int,分配给i;
问题是我该如何写才能实现上边的功能,并且程序里使用n,fa,fb,i来运算.

网友A:
union
{
    unsigned char buf[11];
    struct
    {
        unsigned char n;
        float fa;
        float fb;
        unsigned short i;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ion
{
    unsigned char buf[11];

谢楼上,还有它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楼上,还有它法吗?

你要求的不就是union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不就是union定义?

我的意思是除了union之外能不能用宏或指针什么的来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除了union之外能不能用宏或指针什么的来写?

用指針當然可以 注意好偏移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