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MODBUS通信协议会不会被CAN淘汰呢?

楼主(2013-02-18):
如题,最近在研究MODBUS,弱弱的问一下,现在CAN开始普及,MODBUS会不会很快被淘汰呢?

网友A:
工控领域,can永远替代不了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领域,can永远替代不了modbus

为什么呢?能否说说道理?

网友:
可预见的未来,串口不会被替代,MODBUS也不会的。

网友B:
modbus是个协议,can是个接口,扯不上啥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是个协议,can是个接口,扯不上啥关系吧。

嗯,说的很对,我指的是串口形式的MODBUS。

网友:
不会的,modbus主站很容易实现,can接口没有简单的协议,自己定义不通用,一个canopen或是divercenet主站价格不菲啊,modbus实现起来多简单廉价!

网友:
这有毛关系啊,MODBUS就是个协议规约

网友:
做can口的modbus不一样吗

网友:
CAN与MODBUS不能比较吧
CANOpen和MODBUS才可以比较!

网友:
不可能的。成本问题。

网友:
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还有就是工业控制要求稳定,不容易轻易使用一个新东东的。

网友:
Modbus实际的引用地方远比想象中多得多,比如在变频器中,处理器芯片间的通讯用的就是485下的Modbus,而用CAN协议的话没必要的

网友:
Modbus存在很久了,它只是一个规约。
以太网很普及的今天485还是有它不可替代的很多因素。

网友:
如果想在can上跑modbus,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发过一个规范,叫ModbusOverCAN,你可以照着实现。

网友(2013-05-25):
这个时代XML\JSON那样不能代替那种70年代的东西,问题是在于那一堆旧的设备怎么办?

网友:
油菜会被汽车淘汰么 同问

网友(2014-08-30):
各有千秋  不会的

网友(2014-11-20):
两个概念

网友:
MODBUS用串口实现价格非常的低,基本上多可以标配,Can的硬件贵,协议也比较复杂,汽车上调试Can协议的工具非常的昂贵

网友:
ARM取代51了吗?现在不少ARM做的性能比51好,价格比51低,能够完全取代吗?还是不行的
这些东西需要历史的,当年51做的挺好,现在也一样能用,买的老爷车当年能跑,现在能跑,没必要换发动机、变速箱成新的。
技术和价格只是一方面

网友:
现在步科的PLC 触摸屏 伺服驱动器 步进驱动器都有CAN总线的了,我们公司用过,但是感觉没有485稳定!

网友:
有没有人在产品中使用can的,具体采用什么协议?

网友:
工控领域 淘汰很慢的  !!!!!!!!!!!

网友:
应该不会,不可能很快淘汰,都用多少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