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判断是否硬盘坏了

楼主(2013-02-18):
笔记本电脑,2011年换的500G硬盘
1.前一段时间,电脑就一卡一卡的,于是杀毒,问题没办法解决,重装系统还是 一卡一卡的。
2.换上以前的120G硬盘,电脑顺畅运行。无任何一卡一卡的现象
3.再换回500G硬盘,还是一卡一卡的,但是数据都在,都能打开。
4.用软件检测硬盘完好,读写速度也没问题
5.目前依然如此 一卡一卡的,好蛋疼。。。

网友:
要是我。果断先备份数据再说

网友:
备份重要数据 软后 软件测试下嘛

网友:
同意2楼,备份后再用用看吧

楼主:
备份了已经

网友:
全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在其它机子上,估计有毒了

网友:
目测是中毒的说。。。。

网友:
什么型号的呢,还有你说的一卡一卡的能形象的描述下吗。。

网友:
确定你的硬盘扫描过程没有问题的话,拆下硬盘接在另一台装有比较有效杀软的电脑中扫描病毒。不要用目标硬盘引导系统

网友:
如果是硬盘有问题的话  可以测试出来的,如果测试没问题 那就格式化 再从新安装系统吧!

网友A:
先备份数据,我的硬盘坏了,电脑就是一卡一卡的,你用HDtune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备份数据,我的硬盘坏了,电脑就是一卡一卡的,你用HDtune测试一下,

测试结果: 如下

网友:
我公司的电脑每次开机都蓝屏自检,用了HDtune测也没问题。

网友:
硬盘中如果是安装了深度的XP,进入带有flv文件夹时,就会非常卡,要修改注册表才行,实测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建议你用硬盘哨兵

网友B:
只要系统分区没有重要资料,或者虽有但已备份,直接重装系统吧。
应该没有大问题。

网友:
格式化重装,又好了

网友:
备份了就分区格式化再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结果: 如下

你点击 健康那一栏会显示其他的信息我的坏硬盘如下,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昨晚用魔法师重新调整了各个分区容量了,今晚再回家试一下,看看是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系统分区没有重要资料,或者虽有但已备份,直接重装系统吧。
应该没有大问题。

重装了系统没有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点击 健康那一栏会显示其他的信息我的坏硬盘如下,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样的 ...

我的硬盘检测和你的一样,就这一列显示有问题,但事实上电脑运行又没任何问题。之前在网上查过,说不是硬盘的问题,是测试软件的问题

网友:
又是500G的盘,希捷的吧,把所有资料备份吧。
物理损坏的可能比较小,多半是硬盘驱动电路的问题。某宝上有卖二手的,但是卖出就不退换了,如果要试,一定得找相同板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硬盘检测和你的一样,就这一列显示有问题,但事实上电脑运行又没任何问题。之前在网上查过,说不是硬 ...

这样,你把你这个硬盘上的所有重要的数据备份。这个是首要的任务,做电子的数据丢了很难受。出现这个的原因是有坏的扇区,硬盘会把坏的扇区屏蔽掉,从备份的扇区映射到原来的扇区,一旦有坏的扇区,就会越坏越多,备份的用完了 就不太好办了。希捷官网有一个恢复的软件SeaToolsforWindowsSetup-1208.exe,可以用这个恢复一下(前提:重要的数据一定要备份!!!!!),如果恢复不了,没过保的话,可以去换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你把你这个硬盘上的所有重要的数据备份。这个是首要的任务,做电子的数据丢了很难受。出现这个的原 ...

日立的 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立的 盘

你可以去咨询一下日立的售后,他们应该会给一个答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击 健康那一栏会显示其他的信息我的坏硬盘如下,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样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警告的问题不大  只要监视这个警告值没有持续上升就好,比如说现在是344 下次的监视的时候变多了 这就是一个危险的状况。

网友:
中毒 也会有这种问题  我碰到过  最后  整个硬盘  先删除所有分区所有数据  在重新分区 装系统  解决

网友:
实在不行,就低格一遍试试,硬盘检测用MHDD,看看有没有访问比较慢的山区。

网友:
hddscan 3.0。看看是不是一条平滑的线,还是突然出现大狭谷,后者果断扔,拿去做娱乐盘。

楼主:
重新分区后,好了 不卡了  但是检测的警告依然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分区后,好了 不卡了  但是检测的警告依然存在

这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隐患还存在的,用着小心点,重要数据常备份就好,

楼主:
另一台笔记本 2012年初的新机器  三星的笔记本 ST500LM012 硬盘也出问题了  妈的这么背
hd tune 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