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还能撑起Cortex A8的蓝天吗?[询问贴]

楼主(2013-02-18):
      准备要开始搞winCE系统,有套EDB9315的开发板,但是跑视频简直是种折磨,所以打算干脆直接换成更好的处理器来搞winCE,想用CortexA8芯片,比如s5pv210、OMAP3530、AM3359这样的芯片。然后,在浩瀚的因特网上搜索,结果让人类牛满面啊~~~
      因为以前做过2440,所以比较倾向于用210来开发,但是就资料上而言,好像大部分都是关于安卓的。
      AM3359更过分直接“期待winCE7”,连CE6的BSP都没有,真让人情何以堪啊。
      OMAP3530也是,在TI的官方网站上大部分都是安卓的资料,连他的DSP库也是linux版的。

我疑惑了,高性能的ARM不再支持CE了吗?CE的世界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现在搞WinCE是不是太落伍了?抑或是我没有找到正确方向?

网友:
wince6不能支持大内存,目前比较鸡肋。

网友:
啊'为图省事,打算用winCE。这不打击吗?主要考虑开发平台'Linux没搞过啊

网友:
wince7也不错呀,wp7.5和7都是基于wince的。因此wince不会消失。另外最新测wp8是基于windows最新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不过这些目前都不太普及。估计等到wp8大卖的时候,才好玩儿吧。

网友:
等大神指点,CortexAx + CE 已经是非主流了吗?

网友:
WINCE永远不会消失,但绝对不会停留在WINCE.
不过感觉TI压根就不想玩WINCE.

网友A:
微软WCE7重新架构了,花了好长时间,所以CE好久没有更新,我认为目前是沦为非主流了。

网友B:
wince6目前已经非主流了。
现在各家芯片厂的主流频率范围arm器件都集中在两个极端里。高端的都往A9以上了,而低端基本集中于cortex-m4,以代替之前arm7以及部分arm9的市场。
而CE6两个都不支持,所以目前看来还是linux靠谱一点。敢于冒险的人可能开始考虑android了。对于工业应用来说,使用主流cortex-a系列的基本上除了linux外选择的空间很小了。

网友C:
210wince要收尾了,接下来估计是3358的wince 6.0的,7.0同事已经搞定
这几个月真的是血泪辛酸史啊...之前从来没接触wince的
wince资料恶少,lz保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ce6目前已经非主流了。
现在各家芯片厂的主流频率范围arm器件都集中在两个极端里。高端的都往A9以上了, ...

可是在工业控制领域,高端的处理器不多啊,CortexA8应该算是比较高端的产品了吧,至于A9、A15,我孤陋寡闻了,好像没见到啊。
WinCE的开发相对比较简单吧,我有同学一个人就能把WinCE 6的9315移植(从布板到移植)搞定,可是现在还没有见到能一个人把linux+QT,或者是安卓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0wince要收尾了,接下来估计是3358的wince 6.0的,7.0同事已经搞定
这几个月真的是血泪辛酸史啊...之前从 ...

3358 不是没有CE6的官方BSP吗? 你们准备自己写??
对了,210的CE6好整吗?能给我说说大致的情况吗?比如开发周期最长的地方、和2440差别很大吗、210温度到底能不能到-20~85啊?……
大概讲讲吧,灰常感谢

网友D:
用开源的吧,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开源的吧,好控制

大哥,可怜我是一个人在搞CE啊,不懂linux,不知道linux的移植真的比CE就难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WCE7重新架构了,花了好长时间,所以CE好久没有更新,我认为目前是沦为非主流了。 ...

能给说说CE7的新特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说说CE7的新特性吗?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3358 不是没有CE6的官方BSP吗? 你们准备自己写??
对了,210的CE6好整吗?能给我说说大致的情 ...

3358确实没有,准备移植以前做的咯
我是第一次接触wince,在公司大神带领下做的,整整搞了半年,高手的话应该会比我快很多,而且我们很多精力花在去掉三星的烧写方式,改用uboot烧写。
网络上,googleman做210wince移植的资料贡献的最多,你可以参考一下他的东西,给我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58确实没有,准备移植以前做的咯
我是第一次接触wince,在公司大神带领下做的,整整搞了半年,高手的话 ...

谢谢哦,真羡慕你已经完成了整个系统。
不过肯定也是吃了不少苦,这半年来加班应该是很频繁的吧,做嵌入式越做越像软件人员了,呵呵。
对了哦,还有个问题哦,210的手册上说它工作温度在-20~85度,你们实际生产的产品能到-20和85度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哦,真羡慕你已经完成了整个系统。
不过肯定也是吃了不少苦,这半年来加班应该是很频繁的吧,做嵌入 ...

我们做的产品没有这个要求,所以这个指标不是很清楚。芯片可以,未必电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的产品没有这个要求,所以这个指标不是很清楚。芯片可以,未必电路可以。 ...

哦,明白。整个系统绝对不是只有处理器一个芯片在工作,呵呵,还有其他的外围需要保证。嗯,十分感谢你的帮助。祝 工作顺利!

网友E:
WINCE6的程序大部分是可以跑在WINCE7上的。

TI的AM3517, AM3715系列是支持 WINCE6的。
AM335X系列暂时不支持WINCE6,需要自己从AM35XX或者AM37XX移植。

TI A8处理器WINCE BSP 下载地址:
http://www.adeneo-embedded.com/P ... s/Texas-Instruments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CE6的程序大部分是可以跑在WINCE7上的。

TI的AM3517, AM3715系列是支持 WINCE6的。

呵呵,太感谢了,这么好的网站我怎么没有找到啊!
能不能问下,你是怎么找到这个网址的?在TI的官网上有它的连接还是你从别的地方找到的?
看来我收集的信息不全啊。

网友(2013-04-07):
呵呵 。不小心看帖,看到了,提到了wince,并且居然还有人提到了我。
所以就登陆上来回个帖子

1、wince 本身微软就是定位硬实时系统的,适合做工控,稳定性好,但是..........随着android的排山倒海的发展势头,导致一些芯片公司不再出wince BSP,三星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三星的片子不是专业的工控芯片,不出正常,但是ti 和atmel以及feelscale 等工控大神那是必须出wince BSP的,德国我就有几个客户要求用wince的,他们说稳定!我做了两个德国的案子去年。
2、不要人云亦云,关键是系统是否适合,其实从技术角度和系统稳定性上看,android根本不适合做工控的,稳定性真的不敢恭维,我们手机就知道了,经常发生软件崩溃的。还有他的开发java软件来控制硬件是相当的麻烦的,HAL和JNI 等等,非常啰嗦,稳定性也没法保证,所以我说一句愤青的话:用android作工控,直接控制生产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的, 就是NC!
3、linux很强大,用处很广泛,很自由,很灵活,商业模式很成功,随着大学对linux人才的普及,linux 人才越来越多了!但是现在咱要结合公司的实际是否选择linux了,公司是否有成熟的linux驱动工程师,中级水平的至少一个,还有做QT开发的是否有成熟的人,还有一些专业的人才,网络编程等等。

所以要慎重啊。选择最合适自己的,wince app 开发一般人都会,所以比较容易做出产品来!
忙去了。
最近刚搞完S5PV210 wince6.0 SDMMC/inand 启动和对应的HIVE注册表
O(∩_∩)O~我也要随大流搞linux 去了。!

网友F(2014-04-22):
引用 楼主:
可是在工业控制领域,高端的处理器不多啊,CortexA8应该算是比较高端的产品了吧,至于A9、A15,我孤陋寡 ...

bsp底层驱动他也自己写吗,应该是用厂家提供的吧?

网友:
飞思卡尔的i.mx53平台有winec7.0

楼主(2014-08-31):
引用 网友F:
bsp底层驱动他也自己写吗,应该是用厂家提供的吧?

嗯,是的,BSP包肯定是得用厂家提供的,很多设计上的暗门厂家都不会写在芯片的datasheet上而在BSP中写好了的。而且对于全新的芯片,实现一个对应系统的BSP包,对个人而言是太过庞大的任务。

呵呵,这里声明下哈,我说的那位大牛他也是用EDB9315厂家的BSP包移植的CE5系统。上面我说的有些含糊,其实让我惊讶的是,搞硬件的人能布好6层板已经需要很长时间来学习和训练了,他还兼任了CE系统的裁剪,系统硬件驱动的编写,平台测试软件的编写。
真心觉得,他已经将CE系统学通了。但是想学通、用通一门嵌入式系统,要学习的绝不是一点半点。需要非常努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