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avr中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2013-02-18):
是这样的 我用ili9341的tft显示文字 其中有这样一个函数

void Draw_Str(INT8U Loc_X, INT16U Loc_Y, char *Str, INT16U Color)

用来显示字符串的

举个例子

Draw_Str(10, 50, "MCU:      ATmega32a", CHOOSE);

这里面有个字符串"MCU:      ATmega32a"

问题1 这个字符串存储的位置在哪里,是在flash中 还是ram中。

前面这些字符串都可以正常显示,然后我发现当我使用的字符串增加到一定数量时 就出现乱码了

比如有这样一段代码

Draw_Str(50, 20, "MP3 Based On AVR",CHOOSE);
Draw_Str(10, 50, "MCU:      ATmega32a", CHOOSE);
Draw_Str(10, 70, "DSP:      VS1053B", CHOOSE);
Draw_Str(10, 90, "CLOCK IC: PCF8563", CHOOSE);
Draw_Str(10, 110,"TFT IC:   ili9341", CHOOSE);
Draw_Str(10, 130,"MEMORY:   TF", CHOOSE);
Draw_Str(10, 150,"FILE SYS: FAT32", CHOOSE);
Draw_Str(10, 170,"AUTHOR  : W.Sun", CHOOSE);

如果我把后面6个注释掉,前面2个以及之前的字符串都可以正常显示

如果我不注释,就出现乱码,好像对字符串的数量有限制一样

问题2 字符串数量有限制吗 或者问题处在别的地方

望大家指点迷津

楼主:
没人帮忙啊

楼主(2013-07-05):
问题明白了 其实就是字符串太多 ram放不下 导致ram中内容相互覆盖 所以乱码

网友:
字符串放在RAM裏?看看lst文件怎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