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MCU应当如何使用晶振?

楼主(2013-02-19):
各位友友

我准备做个通信的板子,但是芯片对时序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就存在几种可能性:

1、使用芯片内置的RC振荡,发现一方面可能芯片出厂不是都经过校正,且内部振荡受温度等影响严重
2、使用外部无源晶振,那个干扰,简直不能用。外壳接地?
3、使用外部有源晶振:抗干扰可能会好很多吧?而且频率漂移也比内部RC好很多。贵啊...

请问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不?谢谢

网友:
2、使用外部无源晶振,那个干扰,简直不能用。外壳接地?
是晶振干扰外面的模拟电路,还是外界的干扰影响晶振工作?

网友A:
要看你用于什么通讯咯 波特率不高的话 一般的MCU内部的可以应付 没有问题

网友:
使用外部无源晶振,從來也沒問題

网友:
2、使用外部无源晶振,那个干扰,简直不能用。外壳接地?这个不太明白!!

楼主:
因为没有光藕隔离,所以外部晶振受特别是继电器的干扰影响很大。外壳接地会将干扰降低一些 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用于什么通讯咯 波特率不高的话 一般的MCU内部的可以应付 没有问题

波特率不高 一般都用9600,但是MCU内部经常没有校正到出厂号称的1%精度 所以很多也不能用。

网友B:
继电器干扰晶振很少见吧
没有隔离,继电器干扰电源,可能导致单片机复位,有没有可能?
你要是确定是继电器干扰了晶振
那就修改你的PCB布局 晶振部分的布线吧 MCU加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干扰晶振很少见吧
没有隔离,继电器干扰电源,可能导致单片机复位,有没有可能?
你要是确定是继电器 ...

继电器是通过PWM来驱动的
肯定不是干扰电源

测试过使用内部RC会可靠地多,但使用外部无源晶振会有很大干扰产生复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是通过PWM来驱动的
肯定不是干扰电源

如果你对系统可靠性要求这么高,多花几块钱换个有源晶振也不是大问题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对系统可靠性要求这么高,多花几块钱换个有源晶振也不是大问题嘛…… ...

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晶振上吧,无数的人都是用的无源晶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晶振上吧,无数的人都是用的无源晶振。

我觉得也是,晶振都干扰了,其他的估计也都不可靠

楼主:
照这样说  这世上为啥要有有源晶振呢?还这么贵

谁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这样说  这世上为啥要有有源晶振呢?还这么贵

谁用呢

高精度啊,某些应用需要更高的时钟精度,在低成本的条件下有源晶振是最佳选择
原子钟、GPS之类的比有源晶振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是,晶振都干扰了,其他的估计也都不可靠

使用PWM来驱动继电器,PWM来源于MCU的定时中断,定时中断来源于外部晶振,继电器在动作的时候不会对MCU的工作产生影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PWM来驱动继电器,PWM来源于MCU的定时中断,定时中断来源于外部晶振,继电器在动作的时候不会对MCU的 ...

光耦啊,隔离啊,难道不做任何防护吗?
对于这种比流星击中控制器概率大的多的事件,防护是必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