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瑞萨G13/RL78 单片机FDL和EEL?

楼主(2013-02-19):
不知道群里哪位兄弟做过瑞萨G13/RL78 单片机FDL和EEL?
使用手册中只一笔带过说明了可以内部模拟EEPROM,但找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不知道可以找哪位探讨下

网友A:
renesas 有给出库文件,只要调用接口函数就行了。

网友B(2013-08-30):
引用 网友A:
renesas 有给出库文件,只要调用接口函数就行了。

跪求库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跪求库文件~~~~

你不知道瑞萨都有技术支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知道瑞萨都有技术支持的吗

比较少接触这个,非常感谢!!!!!!!

网友:
以前Renesas的R8C系列都是开放寄存器的。现在搞个库形式,非常差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