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100电路 有图为证,欢迎拍砖

楼主(2013-02-19):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图如上所示:
采用TL431+LM358组成一个恒流源,电流为1ma,这个电流直接加在pt100的两端,输入单片机,直接转化为电阻值,用查表发计算实际温度值!
我的问题是,仿真能实现,要是放在实际的电路中能实现吗?
如能的话,pt100引线的长短会不会对正常的值产生影响?

本来想用电桥的,可计算太麻烦了,就没用

网友A:
有没有计算过1度对应多少v,分辨率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计算过1度对应多少v,分辨率够?

单片机是12位的分辨率,0度对应100mv,就是对少mv对应多少阻值,查阻值得温度!
还有救是,这样做的话,就得占用两个io,io不够用,怎么想办法让他占用一个io

网友B:
LM358不是双运放吗,剩下的那个可以利用下,做个减法器,输出再接ADC呗~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比例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58不是双运放吗,剩下的那个可以利用下,做个减法器,输出再接ADC呗~

看看 ,这是用软件仿真的,结果怎么就这么离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 ,这是用软件仿真的,结果怎么就这么离谱呢

首先你电源和地是不是接反了啊,估计你使用了垂直镜像,然后电源还是习惯性的接上去了

网友B:
你看看我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我仿的

那个万用表怎么弄的,我的Proteus7.5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万用表怎么弄的,我的Proteus7.5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

我用MULTISIM仿的,你用PROTEUS的话,proteus的话,电压探针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