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连接GSM模块发烫

楼主(2013-02-19):
用PC和下位机连接,收发正常
PC和GSM模块连接收发正常
但下位机和模块连接就不行了,max232发烫,发送AT指令也没有返回。
单片机是51,也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更换过max232,依然不理想。
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A:
不烫才怪

PC 9针串口是RS232, 用MAX232所以正常
单片机是TTL, 模块也是TTL, 用MAX232, 自然不正常, 另外检查两者工作电平是否一样,  不一样的串个1K电阻

网友B:
MAX232的外围电容应该用1uF,另外VS+端的电容应该接地而不是接+5V。

网友:
104也木有问题的。

网友C:
是不是收发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收发搞反了?

收发没反啊。原理图就在上面。PCB也检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232的外围电容应该用1uF,另外VS+端的电容应该接地而不是接+5V。

我看有的是接地,有的是接5V
我就按照开发板上原理图画的外围。
1uf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烫才怪

PC 9针串口是RS232, 用MAX232所以正常

模块也是RS232电平。

楼主:
单片机和PC连,发指令,串口助手接收很正常。助手发,单片机也正常响应
当然PC和模块收发也正常。
就是单片机和模块连接不稳定。
这还是电平不匹配的原因吗?

网友:
头像导演,我也喜欢!!

网友D:
PC是RS232电平,单片机和GSM模块都是TTL电平吧?
PC接模块,PC接单片机,都用max232来转换电平,也运作正常。
单片机接GSM模块都是TTL电平,那为什么不直接对接就好了?还要透过max232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是RS232电平,单片机和GSM模块都是TTL电平吧?
PC接模块,PC接单片机,都用max232来转换电平,也运作正常 ...

模块是RS232电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块是RS232电平。

模块确定是RS232电平?那用max232跟PC接正常?
那是不是直接PC跟模块也可以正常工作?
有模块的datashee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块确定是RS232电平?那用max232跟PC接正常?
那是不是直接PC跟模块也可以正常工作?
有模块的datasheet ...

确定是RS232电平。
max232和PC正常,PC和模块也正常工作。
手册见附件。
刚才发现max232又开始发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定是RS232电平。
max232和PC正常,PC和模块也正常工作。
手册见附件。

Datasheet说是RS232电平没错。
那你模块是接 max232 的 7,8 脚,还是 9,10 脚?应该是要接 7,8 脚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tasheet说是RS232电平没错。
那你模块是接 max232 的 7,8 脚,还是 9,10 脚?应该是要接 7,8 脚才对。 ...

1楼有原理图,7,8脚接的DB9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楼有原理图,7,8脚接的DB9

PC接模块是直接对接的吧?PC 2脚接模块 2脚,PC 3脚接模块 3脚?
单片机接模块时,模块的2, 3脚有对调吗?模块的2脚要接max232 8脚,模块的3脚要接max232 7脚。

网友:
即使发接发,收接收,MAX232也不会发烫,以前调试时偶尔会犯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接模块是直接对接的吧?PC 2脚接模块 2脚,PC 3脚接模块 3脚?
单片机接模块时,模块的2, 3脚有对调吗 ...

顺序没接错。
都是用串口线连的。没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序没接错。
都是用串口线连的。没飞线。

这样我就想不出有其他原因了,等其他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串口线也分交叉和不交叉,还有3线和9线之分

接口上写着1,2,3,4,5这些数字,我还是看的清楚的。

网友:
换块232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到了闩扣效应。产生的原因是因为MAX232在上电尚未稳定的情况下数据口出现了电平的变化,从而导致的一种发热的现象。
我改了一下上电顺序就不再热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