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algera的fifo, 写入数据个数一直为0,为何?

楼主(2013-02-19):
modelsim仿真algera的fifo, 写入数据个数一直为0,为何?

添加了 220model、altera_mf、cycloneiv_atoms、altera_primitives四个库文件

网友A:
如果是库问题,modelsim会报错的,个人估计还是你代码哪里问题,你贴的图太小看不清楚,要不把代码传上来,让大家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库问题,modelsim会报错的,个人估计还是你代码哪里问题,你贴的图太小看不清楚,要不把代码传上来, ...

谢谢回复, 鼠标左键点击图片,然后自动打开一个大图,可以放大看

楼主:
////////////////////////////////////////////////////////////////////////////////////////////////////////////////////////////
第一个文件  testbench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modelsim_test_tb;

reg fpga_clk;
reg rst_n;

reg img_clk;
wire img_input_clk;

wire  img_d0;
wire img_d1;
wire  img_d2;
wire  img_d3;
wire  img_d4;`timescale 1ns/1ps
module modelsim_test_tb;

reg fpga_clk;
reg rst_n;

reg img_clk;
wire img_input_clk;

wire  img_d0;
wire img_d1;
wire  img_d2;
wire  img_d3;
wire  img_d4;
wire  img_d5;
wire  img_d6;
wire  img_d7;
reg  img_d_en;
reg  img_Xsync;
wire img_lr_sel;

wire img_line_sp_100Hz;
reg img_ir_sensor;

wire rs232_tx;
reg  rs232_rx;

wire img_state0;
wire img_state1;
wire img_state_trg;

wire img_spi_sclk;
wire img_spi_en;
wire img_spi_mosi;

wire clk_100m;
//==============================================================================================
parameter CLOCK_40NS = 40;
initial
    begin
       fpga_clk = 1'b0;
       forever
       # (CLOCK_40NS/2) fpga_clk = ~fpga_clk;                       // 25MHz CLOCK
    end

//------------------------------------------------------------------
parameter RESET_TIME = 200;

initial
    begin
           rst_n = 1'b0;                                                  // RESET pulse
     #RESET_TIME rst_n = 1'b1;
       // #RESET_TIME rst_n = 1'b1;                                 //after 1us,RESET over

          end

//===============================================================================================data gene
                                                                  //data clk
parameter CLOCK_56ns = 56;

always @(posedge img_line_sp_100Hz)
    begin
       img_clk = 1'b0;
       repeat(3800)   # (CLOCK_56ns/2) img_clk = ~img_clk;      // 18MHz CLOCK

    end

always @(posedge img_line_sp_100Hz)//-----------------------------------------------img_d_en
    begin
       img_d_en <= 1'b1;
       #(CLOCK_56ns*317 ) img_d_en <= 1'b0;
    end
always @(posedge img_line_sp_100Hz)//-----------------------------------------------img_d_en
       #(CLOCK_56ns*1900) img_d_en <= 1'b1;

always @(posedge img_line_sp_100Hz)
    begin
       //-----------------------------------------------Xsync
       img_Xsync <= 1'b0;
       #(CLOCK_56ns*150 )     img_Xsync <= 1'b1;
       #CLOCK_56ns           img_Xsync <= 1'b0;

    end
//-----------------------------------------------img_input_clk for data generation,not for the input of sdr_test
assign   img_input_clk = img_clk & !img_d_en;
//-------------------------------------------------------------------------------------------------data input

reg flg_r;

reg [7:0]send_data_r;
always  @(negedge img_input_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end_data_r <= 8'd0;
       else
                             send_data_r <=send_data_r+8'd1;

         assign {img_d7,img_d6,img_d5,img_d4,img_d3,img_d2,img_d1,img_d0}  = send_data_r;
//         img_fifo_input_clk
//------------------------------------------------------------------------------------------------img data task

//==============================================================================================spi ctrl
parameter  BPS_115200    = 8681;  //8681?115200????
parameter  DELAY_TIME  = 200;
integer i;
reg [7:0]test_data_232;
initial
    begin
     rs232_rx = 1'b1;
      #DELAY_TIME test_data_232 = 16'h72;
           transmit_data_232(test_data_232);
           # (BPS_115200*15);  //delay 1 unit transmit time
            test_data_232 = 16'h02;
           transmit_data_232(test_data_232);
           # (BPS_115200*15);  //delay 1 unit transmit time
    end

     //----------------------------rcv data task
    task transmit_data_232;
       input[7:0] SEND_DATA_232;
       begin
           rs232_rx = 1'b1;   //RESET rs232_rx
           # BPS_115200 rs232_rx = 1'b0; // transmit START bit
           $display ("write data: %x\n",SEND_DATA_232);
         for(i=0;i<8;i=i+1)      //transmit DATA byte
           # BPS_115200 rs232_rx = SEND_DATA_232;
           # BPS_115200 rs232_rx = 1'b0; // transmit STOP bit
           # BPS_115200 rs232_rx = 1'b1; // bus IDLE
       end
     endtask

//===============================================================================================instance
sdr_test sdr_test(
                //data in
                    .fpga_clk(fpga_clk),
                                .key3_rst_n(rst_n),//key1
                                //
                                //.img_fifo_input_clk(img_fifo_input_clk),  //output signal for verification
                                .img_clk(img_clk),    //scope of img_clk is bigger than img_input_clk
                                .img_d0(img_d0),
                                .img_d1(img_d1),
                                .img_d2(img_d2),
                                .img_d3(img_d3),
                                .img_d4(img_d4),
                                .img_d5(img_d5),
                                .img_d6(img_d6),
                                .img_d7(img_d7),
                                .img_d_en(img_d_en),//
                                .img_Xsync(img_Xsync),
                                .img_lr_sel(img_lr_sel),
                                .img_line_sp_100Hz(img_line_sp_100Hz),
                                .img_ir_sensor(img_ir_sensor),

                                //rs232
                                .rs232_tx(rs232_tx),
                    .rs232_rx(rs232_rx),
                                 /*
                                sdram_clk(),
                                sdram_cke(),
                                sdram_cs_n(),
                                sdram_ras_n(),
                                sdram_cas_n(),
                                sdram_we_n(),
                                sdram_ba(),
                                sdram_addr(),
                                sdram_udqm(),
                                sdram_ldqm(),
                                sdram_data(),
                                 */
                                //state change
                                .img_state0(img_state0),
        .img_state1(img_state1),
        .img_state_trg(img_state_trg),
                                //serial command
                                .img_spi_sclk(img_spi_sclk),
                                .img_spi_en(img_spi_en),
                                .img_spi_mosi(img_spi_mosi),
                                //test command
                                //.test_sig1(test_sig1),
        //.test_sig2(test_sig2),
                                //.test_flg3(test_flg3),
                                // cmd_coming_sig
                                .clk_100m(clk_100m)
                        );

endmodule

wire  img_d5;
wire  img_d6;
wire  img_d7;
reg  img_d_en;
reg  img_Xsync;
wire img_lr_sel;

wire img_line_sp_100Hz;
reg img_ir_sensor;

wire rs232_tx;
reg  rs232_rx;

wire img_state0;
wire img_state1;
wire img_state_trg;

wire img_spi_sclk;
wire img_spi_en;
wire img_spi_mosi;

wire clk_100m;
//==============================================================================================
parameter CLOCK_40NS = 40;
initial
    begin
       fpga_clk = 1'b0;
       forever
       # (CLOCK_40NS/2) fpga_clk = ~fpga_clk;                       // 25MHz CLOCK
    end

//------------------------------------------------------------------
parameter RESET_TIME = 200;

initial
    begin
           rst_n = 1'b0;                                                  // RESET pulse
     #RESET_TIME rst_n = 1'b1;
       // #RESET_TIME rst_n = 1'b1;                                 //after 1us,RESET over

          end

//===============================================================================================data gene
                                                                  //data clk
parameter CLOCK_56ns = 56;

always @(posedge img_line_sp_100Hz)
    begin
       img_clk = 1'b0;
       repeat(3800)   # (CLOCK_56ns/2) img_clk = ~img_clk;      // 18MHz CLOCK

    end

always @(posedge img_line_sp_100Hz)//-----------------------------------------------img_d_en
    begin
       img_d_en <= 1'b1;
       #(CLOCK_56ns*317 ) img_d_en <= 1'b0;
    end
always @(posedge img_line_sp_100Hz)//-----------------------------------------------img_d_en
       #(CLOCK_56ns*1900) img_d_en <= 1'b1;

always @(posedge img_line_sp_100Hz)
    begin
       //-----------------------------------------------Xsync
       img_Xsync <= 1'b0;
       #(CLOCK_56ns*150 )     img_Xsync <= 1'b1;
       #CLOCK_56ns           img_Xsync <= 1'b0;

    end
//-----------------------------------------------img_input_clk for data generation,not for the input of sdr_test
assign   img_input_clk = img_clk & !img_d_en;
//-------------------------------------------------------------------------------------------------data input

reg flg_r;

reg [7:0]send_data_r;
always  @(negedge img_input_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end_data_r <= 8'd0;
       else
                             send_data_r <=send_data_r+8'd1;

         assign {img_d7,img_d6,img_d5,img_d4,img_d3,img_d2,img_d1,img_d0}  = send_data_r;
//         img_fifo_input_clk
//------------------------------------------------------------------------------------------------img data task

//==============================================================================================spi ctrl
parameter  BPS_115200    = 8681;  //8681?115200????
parameter  DELAY_TIME  = 200;
integer i;
reg [7:0]test_data_232;
initial
    begin
     rs232_rx = 1'b1;
      #DELAY_TIME test_data_232 = 16'h72;
           transmit_data_232(test_data_232);
           # (BPS_115200*15);  //delay 1 unit transmit time
            test_data_232 = 16'h02;
           transmit_data_232(test_data_232);
           # (BPS_115200*15);  //delay 1 unit transmit time
    end

     //----------------------------rcv data task
    task transmit_data_232;
       input[7:0] SEND_DATA_232;
       begin
           rs232_rx = 1'b1;   //RESET rs232_rx
           # BPS_115200 rs232_rx = 1'b0; // transmit START bit
           $display ("write data: %x\n",SEND_DATA_232);
         for(i=0;i<8;i=i+1)      //transmit DATA byte
           # BPS_115200 rs232_rx = SEND_DATA_232;
           # BPS_115200 rs232_rx = 1'b0; // transmit STOP bit
           # BPS_115200 rs232_rx = 1'b1; // bus IDLE
       end
     endtask

//===============================================================================================instance
sdr_test sdr_test(
                //data in
                    .fpga_clk(fpga_clk),
                                .key3_rst_n(rst_n),//key1
                                //
                                //.img_fifo_input_clk(img_fifo_input_clk),  //output signal for verification
                                .img_clk(img_clk),    //scope of img_clk is bigger than img_input_clk
                                .img_d0(img_d0),
                                .img_d1(img_d1),
                                .img_d2(img_d2),
                                .img_d3(img_d3),
                                .img_d4(img_d4),
                                .img_d5(img_d5),
                                .img_d6(img_d6),
                                .img_d7(img_d7),
                                .img_d_en(img_d_en),//
                                .img_Xsync(img_Xsync),
                                .img_lr_sel(img_lr_sel),
                                .img_line_sp_100Hz(img_line_sp_100Hz),
                                .img_ir_sensor(img_ir_sensor),

                                //rs232
                                .rs232_tx(rs232_tx),
                    .rs232_rx(rs232_rx),
                                 /*
                                sdram_clk(),
                                sdram_cke(),
                                sdram_cs_n(),
                                sdram_ras_n(),
                                sdram_cas_n(),
                                sdram_we_n(),
                                sdram_ba(),
                                sdram_addr(),
                                sdram_udqm(),
                                sdram_ldqm(),
                                sdram_data(),
                                 */
                                //state change
                                .img_state0(img_state0),
        .img_state1(img_state1),
        .img_state_trg(img_state_trg),
                                //serial command
                                .img_spi_sclk(img_spi_sclk),
                                .img_spi_en(img_spi_en),
                                .img_spi_mosi(img_spi_mosi),
                                //test command
                                //.test_sig1(test_sig1),
        //.test_sig2(test_sig2),
                                //.test_flg3(test_flg3),
                                // cmd_coming_sig
                                .clk_100m(clk_100m)
                        );

endmodule
/////////////////////////////////////////////////////////////////////////////////////////
第二个文件    top model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sdr_test(
                //data in
                      fpga_clk,
                                key3_rst_n,//key1
                                //
                        //        img_fifo_input_clk,
                                img_clk,
                                img_d0,
                                img_d1,
                                img_d2,
                                img_d3,
                                img_d4,
                                img_d5,
                                img_d6,
                                img_d7,
                                img_d_en,
                                img_Xsync,
                                img_lr_sel,
                                img_line_sp_100Hz,
                                img_ir_sensor,

                                //rs232
                                rs232_tx,
                    rs232_rx,
                                 /*
                                sdram_clk,
                                sdram_cke,
                                sdram_cs_n,
                                sdram_ras_n,
                                sdram_cas_n,
                                sdram_we_n,
                                sdram_ba,
                                sdram_addr,
                                sdram_udqm,
                                sdram_ldqm,
                                sdram_data,
                                 */
                                //state change
                                img_state0,
        img_state1,
        img_state_trg,
                                //serial command
                                img_spi_sclk,
                                img_spi_en,
                                img_spi_mosi,
                                //test command
                                test_sig1,
        test_sig2,
                                test_flg3,
                                // cmd_coming_sig
                                clk_100m
                        );
//================================================================

input fpga_clk;                        //系统时钟,25MHz

//系统控制相关信号接口
wire   clk_25m;        //PLL输出25MHz时钟
output clk_100m;        //PLL输出100MHz时钟
//wire   clk_18m;

//例化系统复位信号和PLL控制模块=======================================
input key3_rst_n;

output img_line_sp_100Hz;

wire clk_1m;
sys_ctrl                uut_sysctrl(
                                        .clk(fpga_clk),
                                        .rst_n(key3_rst_n),

                                        .clk_25m(clk_25m),
                                   .clk_1m(clk_1m),
                                        .clk_100m(clk_100m),
                                        .sdram_clk(sdram_clk)
                                        );
//------------------------------------------------
input img_clk;
input img_d0;
input img_d1;
input img_d2;
input img_d3;
input img_d4;
input img_d5;
input img_d6;
input img_d7;
input img_d_en;
input img_Xsync;
output img_lr_sel;

wire    img_wrf_wrreq;
wire line_ch_flg;
wire get_one_data_flg;

wire  [15:0]img_wrf_din;
datagene         datagene_inst(
           //input
                                .img_clk(img_clk),
                                .rst_n(key3_rst_n),

                                .img_d0(img_d0),
                                .img_d1(img_d1),
                                .img_d2(img_d2),
                                .img_d3(img_d3),
                                .img_d4(img_d4),
                                .img_d5(img_d5),
                                .img_d6(img_d6),
                                .img_d7(img_d7),
                                .img_d_en(img_d_en),
                                .Xsync(img_Xsync),

                                //
                                .wrf_din(img_wrf_din),
                                .wrf_wrreq(img_wrf_wrreq),
                                //
                                .line_ch_flg(line_ch_flg),
                                .get_one_data_flg(get_one_data_flg)
                        );
assign img_lr_sel = 1'b1;
//例化串口数据发送控制模块
//------------------------------------------------

//======================================================================================================
wire    img_fifo_input_clk;//!!!!!!!!!!!!!!!!!!!!!!!!!!!!!!!!

//wire  clk_25m;
wire          img_rdf_rdreq;
wire    [15:0]img_rdf_dout;
//-------------------------------------
wire    [10:0]img_wrusedw_sig;
wire          img_wrempty_sig;
wire          img_wrfull_sig;

wire    [10:0]img_rdusedw_sig;
wire          img_rdempty_sig;
wire          img_rdfull_sig ;

//img fifo output
wire       img_fifo_o_clk;
wire [15:0]img_fifo_o_data;
wire       img_fifo_o_rdy;
wire       img_fifo_o_req;
// uart fifo output
wire [15:0]uart_fifo_o_data;
wire       uart_fifo_o_rdy;
wire       uart_fifo_o_req;
wire       uart_fifo_tx_start;

wire  neg_wrack;
wire [15:0]sys_data_out;        //sdram数据读出缓存FIFO输入数据总线
wire [7:0]tx_data;        //待发送数据
wire tx_start;
wire rdreq_t;

assign img_fifo_input_clk =  img_clk && ~img_d_en;
fifo_ctrl  fifo_ctrl_inst(
         .rst_n           (key3_rst_n),

         .img_clk         (img_fifo_input_clk),
                                 .img_wrf_wrreq   (img_wrf_wrreq),
                                 .img_wrf_din     (img_wrf_din),

                                 .clk_100m        (clk_25m),
                                 .img_rdf_rdreq   (rdreq_t),
                                 .img_rdf_dout    (tx_data),
                                 .sdram_wr_req    (tx_start),        //---------------------------------

                          //--------------------------------------
                                 .uart_wr_clk(clk_100m),
                                 .uart_wrreq(neg_rdack),
                                 .uart_wr_data(sys_data_out),
                                 .sdram_rd_req(),

                          //
                                 .uart_rdclk(clk_25m),
                                 .uart_rdreq(uart_fifo_o_req),
                                 .uart_q    (uart_fifo_o_data),
                           .uart_fifo_tx_start(uart_fifo_tx_start)

                                 );
//例化模拟写入数据到sdram模块====================================
wire  [21:0]moni_addr;
wire  addr_rd_flg;

//例化SDRAM封装控制模块=======================================
// SDRAM的封装接口
wire sdram_wr_req;                        //系统写SDRAM请求信号
wire sdram_rd_req;                        //系统读SDRAM请求信号
wire sdram_wr_ack;                        //系统写SDRAM响应信号,作为wrFIFO的输出有效信号
wire sdram_rd_ack;                        //系统读SDRAM响应信号,作为rdFIFO的输写有效信号
//wire[21:0] sys_addr;                //读写SDRAM时地址暂存器,(bit21-20)L-Bank地址:(bit19-8)为行地址,(bit7-0)为列地址
wire [15:0]sys_data_in;                //写SDRAM时数据暂存器

wire sdram_busy;                           // SDRAMå¿™æ ‡å¿—ï¼Œé«˜è¡¨ç¤ºSDRAM处于工作中
wire sys_dout_rdy;                        // SDRAMæ•°æ®è¾“å‡ºå®Œæˆæ ‡å¿—

//=======================================================
wire rtn;

output img_state0;
output img_state1;
output img_state_trg;

output img_spi_sclk;
output img_spi_en;
output img_spi_mosi;
input  img_ir_sensor;
//------------------------------------------------
output test_sig1;
output test_sig2;
//cmd ctrl interface
wire  cmd_coming_sig;
wire  rd_cmd_sig;

//uart output interface

//232 interface
output rs232_tx;
input  rs232_rx;

wire [15:0]rx_data;
//----------------------------------------------------

uart_ctrl uart_ctrl(
            .key3_rst_n(key3_rst_n),
                                .clk_25m(clk_25m),
                                .clk_1m(clk_1m),
                                .clk_100m(clk_100m),
                                //cmd ctrl interface-----------------------------
                      .rx_data(rx_data),
                       //data output interface-------------------------
                      .tx_data(tx_data),        //待发送数据
            .tx_start(tx_start),
            .rdreq_t(rdreq_t),
                       //232 interface--------------------------------
                                .rs232_tx(rs232_tx),
                                .rs232_rx(rs232_rx),
                                .test_flg3(test_flg3),
                                //spi-------------------------------------------
                                .sclk(img_spi_sclk),
                                .csb(img_spi_en),
                                .mosi(img_spi_mosi),
                                //state change----------------------------------
                                .state0(img_state0),
                                .state1(img_state1),
                                .state_trg(img_state_trg),
                                //data out ---------------------------------------
                                .line_sp(img_line_sp_100Hz),
                                .beginflg(beginflg),
                                .ir_sensor(img_ir_sensor),
                                .line_ch_flg(line_ch_flg),
                                .get_one_data_flg(get_one_data_flg)
                        );
//
output test_flg3;

//change the line
//output interface
/*
img_fifo_o_clk
img_fifo_o_req
img_fifo_o_data
img_fifo_o_rdy

uart_fifo_o_clk
uart_fifo_o_req
uart_fifo_o_data
uart_fifo_o_rdy
*/
//img_fifo interface
/*
assign img_fifo_o_req = (line_ch_flg == 1'b1) ? sdram_wr_ack               :rdreq_t;

assign sys_data_in    = (line_ch_flg == 1'b1) ? img_fifo_o_data            :1'b0   ;

assign img_fifo_o_clk = (line_ch_flg == 1'b1) ? clk_100m                   :clk_25m;
assign tx_data        = (line_ch_flg == 1'b1) ? uart_fifo_o_data[7:0]      :img_fifo_o_data[7:0];
assign tx_start       = (line_ch_flg == 1'b1) ? uart_fifo_tx_start         :img_fifo_o_rdy;

assign sdram_wr_req          = (line_ch_flg == 1'b1) ? img_fifo_o_rdy             :1'b0   ;
assign uart_fifo_o_req= (line_ch_flg == 1'b1) ? rdreq_t                    :1'b0   ;
*/
/*
assign img_fifo_o_req = rdreq_t;

assign sys_data_in    = 1'b0   ;

assign img_fifo_o_clk = clk_25m;
assign tx_data        = img_fifo_o_data[7:0];
assign tx_start       = img_fifo_o_rdy      ;

assign sdram_wr_req          = 1'b0   ;
assign uart_fifo_o_req= 1'b0   ;
*/
//sdram interface

endmodule

///////////////////////////////////////////////////////////////////////////////////////////////////////////////////////////////////
第三个文件   fifo 控制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fifo_ctrl(
    rst_n,

    img_clk,
         img_wrf_wrreq,
         img_wrf_din,

         clk_100m,
         img_rdf_rdreq,
         img_rdf_dout,
         sdram_wr_req,
        //-------------------------------------------
         uart_wr_clk,
         uart_wrreq,
         uart_wr_data,
         sdram_rd_req,

         uart_rdclk,
         uart_rdreq,
         uart_q,
    uart_fifo_tx_start
         );
//======================================================
input  rst_n;
input  img_clk;

input  img_wrf_wrreq;
input  [15:0]img_wrf_din;

input  clk_100m;
input  img_rdf_rdreq;
output [15:0]img_rdf_dout;

wire    img_rdempty_sig ;
wire         img_rdfull_sig ;
wire         [10:0]img_rdusedw_sig;

wire         img_wrempty_sig ;
wire         img_wrfull_sig ;
wire         [10:0]img_wrusedw_sig;

reg       aclr_sig_r;
wire      aclr_sig;

//output tx_start;
output  sdram_wr_req;
reg     sdram_wr_reqr;

always @(posedge clk_100m)

     if(img_rdempty_sig ==1'b0)
         sdram_wr_reqr <=  1'b1;                   //启动 发送数据;
                else
                   sdram_wr_reqr <=  1'b0;

assign sdram_wr_req  =sdram_wr_reqr ;
imgfifo        imgfifo_inst (
  .wrclk  ( img_clk       ),
        .wrreq  ( img_wrf_wrreq ),
        .data   ( img_wrf_din   ),

        .rdclk  ( clk_100m      ),
        .rdreq  ( img_rdf_rdreq ),
        .q      ( img_rdf_dout  ),

        .rdempty(img_rdempty_sig ),
        .rdfull (img_rdfull_sig  ),
        .rdusedw(img_rdusedw_sig ),

        .wrempty(img_wrempty_sig ),
        .wrfull (img_wrfull_sig  ),
        .wrusedw(img_wrusedw_sig ),//????????????????????????????????

        .aclr ( aclr_sig_r )
        );

//=====================================================================================================================================
input  uart_wr_clk;
input  uart_wrreq;
input  [15:0]uart_wr_data;

input  uart_rdclk;
input  uart_rdreq;
output [15:0]uart_q;

wire uart_rdempty;
wire uart_rdfull;
wire [8:0]uart_rdusedw;//..................................

wire uart_wrempty;
wire uart_wrfull;
wire [8:0]uart_wrusedw;

reg  uart_aclr_sigr;//read side
output sdram_rd_req;
reg    sdram_rd_reqr;

always @(posedge uart_rdclk )
    if(uart_rdempty == 1'b1  && sdram_wr_reqr == 1'b0)
              sdram_rd_reqr <= 1'b1;
         else if(uart_wrusedw >= 9'd256)
         sdram_rd_reqr <= 1'b0;

assign sdram_rd_req = sdram_rd_reqr ;//& syswr_done;

//uart rd ctrl
output uart_fifo_tx_start;
assign uart_fifo_tx_start = ~uart_rdempty;

//output for request uart
/*
uartfifo        uartfifo_inst (
        .wrclk  ( uart_wr_clk ),
        .wrreq  ( uart_wrreq  ),
        .data   ( uart_wr_data),

        .rdclk  ( uart_rdclk  ),
        .rdreq  ( uart_rdreq  ),
   .q      ( uart_q      ),

        .rdempty(uart_rdempty ),
        .rdfull (uart_rdfull  ),
        .rdusedw(uart_rdusedw ),

        .wrempty(uart_wrempty ),
        .wrfull (uart_wrfull  ),
        .wrusedw(uart_wrusedw ),

   .aclr   (uart_aclr_sigr)
        );
        */

endmodule
///////////////////////////////////////////////////////////////////////////////////
第四个文件,添加fifo的时候 quartus ii 自动生成的fifo代码
// megafunction wizard: %FIFO%
// GENERATION: STANDARD
// VERSION: WM1.0
// MODULE: dcfifo

// ============================================================
// File Name: imgfifo.v
// Megafunction Name(s):
//                         dcfifo
//
// Simulation Library Files(s):
//                         altera_mf
// ============================================================
// ************************************************************
// THIS IS A WIZARD-GENERATED FILE. DO NOT EDIT THIS FILE!
//
// 12.0 Build 178 05/31/2012 SJ Full Version
// ************************************************************

//Copyright (C) 1991-2012 Altera Corporation
//Your use of Altera Corporation's design tools, logic functions
//and other software and tools, and its AMPP partner logic
//functions, and any output files from any of the foregoing
//(including device programming or simulation files), and any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or information are expressly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Altera Program License
//Subscription Agreement, Altera MegaCore Function License
//Agreement, or other applicable license agreement,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at your use i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programming logic devices manufactured by Altera and sold by
//Altera or its authorized distributors.  Please refer to the
//applicable agreement for further details.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 synopsys translate_on
`timescale 1 ps / 1 ps

module imgfifo (
        aclr,
        data,
        rdclk,
        rdreq,
        wrclk,
        wrreq,
        q,
        rdempty,
        rdfull,
        rdusedw,
        wrempty,
        wrfull,
        wrusedw
        );

        input          aclr;
        input        [15:0]  data;
        input          rdclk;
        input          rdreq;
        input          wrclk;
        input          wrreq;
        output        [15:0]  q;
        output          rdempty;
        output          rdfull;
        output        [10:0]  rdusedw;
        output          wrempty;
        output          wrfull;
        output        [10:0]  wrusedw;
`ifndef ALTERA_RESERVED_QIS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endif
        tri0          aclr;
`ifndef ALTERA_RESERVED_QIS
// synopsys translate_on
`endif

        wire  sub_wire0;
        wire  sub_wire1;
        wire [15:0] sub_wire2;
        wire  sub_wire3;
        wire  sub_wire4;
        wire [10:0] sub_wire5;
        wire [10:0] sub_wire6;
        wire  wrempty = sub_wire0;
        wire  wrfull = sub_wire1;
        wire [15:0] q = sub_wire2[15:0];
        wire  rdempty = sub_wire3;
        wire  rdfull = sub_wire4;
        wire [10:0] wrusedw = sub_wire5[10:0];
        wire [10:0] rdusedw = sub_wire6[10:0];

        dcfifo        dcfifo_component (
                                .rdclk (rdclk),
                                .wrreq (wrreq),
                                .aclr (aclr),
                                .data (data),
                                .rdreq (rdreq),
                                .wrclk (wrclk),
                                .wrempty (sub_wire0),
                                .wrfull (sub_wire1),
                                .q (sub_wire2),
                                .rdempty (sub_wire3),
                                .rdfull (sub_wire4),
                                .wrusedw (sub_wire5),
                                .rdusedw (sub_wire6)
                                );
        defparam
                dcfifo_component.intended_device_family = "Cyclone IV E",
                dcfifo_component.lpm_numwords = 2048,
                dcfifo_component.lpm_showahead = "OFF",
                dcfifo_component.lpm_type = "dcfifo",
                dcfifo_component.lpm_width = 16,
                dcfifo_component.lpm_widthu = 11,
                dcfifo_component.overflow_checking = "ON",
                dcfifo_component.rdsync_delaypipe = 3,
                dcfifo_component.read_aclr_synch = "ON",
                dcfifo_component.underflow_checking = "ON",
                dcfifo_component.use_eab = "ON",
                dcfifo_component.write_aclr_synch = "OFF",
                dcfifo_component.wrsync_delaypipe = 3;

endmodule

// ============================================================
// CNX file retrieval info
// ============================================================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AlmostEmpty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AlmostEmptyThr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AlmostFull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AlmostFullThr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CLOCKS_ARE_SYNCHRONIZED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Clock NUMERIC "4"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epth NUMERIC "2048"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Empty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Full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INTENDED_DEVICE_FAMILY STRING "Cyclone IV E"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LE_BasedFIFO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LegacyRREQ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MAX_DEPTH_BY_9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VERFLOW_CHECKING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ptimize NUMERIC "2"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RAM_BLOCK_TYPE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YNTH_WRAPPER_GEN_POSTFIX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NDERFLOW_CHECKING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sedW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Width NUMERIC "16"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c_aclr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iff_widths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msb_usedw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width NUMERIC "16"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rsEmpty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rsFull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rsUsedW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c_aclr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c_sclr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wsEmpty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wsFull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wsUsedW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LIBRARY: altera_mf altera_mf.altera_mf_components.all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INTENDED_DEVICE_FAMILY STRING "Cyclone IV E"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LPM_NUMWORDS NUMERIC "2048"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LPM_SHOWAHEAD STRING "OFF"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LPM_TYPE STRING "dcfifo"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LPM_WIDTH NUMERIC "16"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LPM_WIDTHU NUMERIC "11"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OVERFLOW_CHECKING STRING "ON"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RDSYNC_DELAYPIPE NUMERIC "3"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READ_ACLR_SYNCH STRING "ON"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UNDERFLOW_CHECKING STRING "ON"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USE_EAB STRING "ON"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WRITE_ACLR_SYNCH STRING "OFF"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WRSYNC_DELAYPIPE NUMERIC "3"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aclr 0 0 0 0 INPUT GND "aclr"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data 0 0 16 0 INPUT NODEFVAL "data[15..0]"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q 0 0 16 0 OUTPUT NODEFVAL "q[15..0]"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rdclk 0 0 0 0 INPUT NODEFVAL "rdclk"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rdempty 0 0 0 0 OUTPUT NODEFVAL "rdempty"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rdfull 0 0 0 0 OUTPUT NODEFVAL "rdfull"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rdreq 0 0 0 0 INPUT NODEFVAL "rdreq"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rdusedw 0 0 11 0 OUTPUT NODEFVAL "rdusedw[10..0]"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wrclk 0 0 0 0 INPUT NODEFVAL "wrclk"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wrempty 0 0 0 0 OUTPUT NODEFVAL "wrempty"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wrfull 0 0 0 0 OUTPUT NODEFVAL "wrfull"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wrreq 0 0 0 0 INPUT NODEFVAL "wrreq"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wrusedw 0 0 11 0 OUTPUT NODEFVAL "wrusedw[10..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aclr 0 0 0 0 aclr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data 0 0 16 0 data 0 0 16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rdclk 0 0 0 0 rdclk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rdreq 0 0 0 0 rdreq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wrclk 0 0 0 0 wrclk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wrreq 0 0 0 0 wrreq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q 0 0 16 0 @q 0 0 16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rdempty 0 0 0 0 @rdempty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rdfull 0 0 0 0 @rdfull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rdusedw 0 0 11 0 @rdusedw 0 0 11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wrempty 0 0 0 0 @wrempty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wrfull 0 0 0 0 @wrfull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wrusedw 0 0 11 0 @wrusedw 0 0 11 0
// Retrieval info: GEN_FILE: TYPE_NORMAL imgfifo.v TRUE
// Retrieval info: GEN_FILE: TYPE_NORMAL imgfifo.inc FALSE
// Retrieval info: GEN_FILE: TYPE_NORMAL imgfifo.cmp FALSE
// Retrieval info: GEN_FILE: TYPE_NORMAL imgfifo.bsf FALSE
// Retrieval info: GEN_FILE: TYPE_NORMAL imgfifo_inst.v TRUE
// Retrieval info: GEN_FILE: TYPE_NORMAL imgfifo_bb.v TRUE
// Retrieval info: LIB_FILE: altera_mf

网友A:
我放大看了,你调用的是altera的哪个FIFO库啊?应该不是所有FIFO实例的信号吧?能不把所有FIFO接口信号都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放大看了,你调用的是altera的哪个FIFO库啊?应该不是所有FIFO实例的信号吧?能不把所有FIFO接口信号都贴 ...

最后的 第四个文件里 有所有fifo的 信号

网友A:
看了下你贴的代码,应该是  .aclr   (uart_aclr_sigr)这个信号你没有赋值,这是FIFO的异步复位信号,高电平FIFO就是复位状态,正确的连接到你的全局复位信号上看看,注意复位电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你贴的代码,应该是  .aclr   (uart_aclr_sigr)这个信号你没有赋值,这是FIFO的异步复位信号,高电平 ...

哦,谢谢,我看下

楼主:
我之所以用modelsim仿真代码,是因为原来的代码在实际的fpga上运行 只能产生部分效果,但毛病我找到了,不在这里,
但用modelsim,这里找出了问题,感觉 modelsim对代码的要求比实际fpga硬件还严格!?

网友(2013-03-21):
可以说明一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吗?我也遇上同样的问题,写入的个数一直是1,不知道怎么解决,我是个新手,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我的是aclr    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