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升压模块给单片机供电会不会对单片机有干扰的?

楼主(2013-02-19):
淘宝上买的那种几块钱的升压模块(5V输出)
用这个对单片机会不会有潜在的问题?

网友:
怕的话,加串电感

网友:
应该不会,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还是不错的,要是不放心,自己搞个大公司的升压IC就行了,不贵外围也就几个原件搞定。

网友:
没有关系。不过用模拟量的就有关系了

网友:
曾经用英特矽尔的EL7515做过一个DCDC,2个AA电池升压到5V,供给AVR和一个24位ADC用,实际效果,ADC性能与使用LDO的电路噪声上的差距不明显,不超过一个bit,MCU就更不用担心了。

网友:
对模拟电路影响明显。不至于影响单片机程序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