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的遥控器的红外发送与接收器件

楼主(2013-02-19):
     春节期间,拆看了一款机顶盒的遥控器,看到发射与接收都是使用一只像红外发射LED的元件!
有谁知道该元件的型号?

网友:
高级遥控器,还带接收的。

网友A:
带有学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有学习功能

是带有学习功能的,但是发射与接收都是通过同一只管子进行的,有谁知道具有该功能的管子的型号?

网友B:
发射管本来就能接收,只是灵敏度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管本来就能接收,只是灵敏度小

  如图! 发射与接收都是同一只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发射与接收都是同一只管子!

我知道,我专门拆过,两个脚对吧,有两个三极管,本来发射只要一个,现在两个我估计就是学习时关了发射的通路,接通接收的通路,说明书专门说要对着并且近才行,光电器件能受电发光也能靠光出电,只是发射管光电转换效率不如接受管,另外发射管做接收没有后面的放大电路,只能很近

网友C:
求大神解释一下什么叫“学习功能”?真心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大神解释一下什么叫“学习功能”?真心不知道

智能遥控器能学其他遥控器的编码,然后代替那个遥控器部分功能,这样操作是不用拿两个遥控器了

网友:
那个管子就是普通的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光的管子也是可以接受用的,论坛有普通LED用于测光的应用。红外发射管也是可以作为接受管用的。

网友:
普通接收管,要将38K用软件滤波有点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智能遥控器能学其他遥控器的编码,然后代替那个遥控器部分功能,这样操作是不用拿两个遥控器了 ...

多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
就是随便一个红外发射管,载波多少K程序定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
学习功能不是需要发射那边有信号过来才能够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