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3-02-19):
诺基亚的手机,电池说限制电压为4.2V
我打算用usb取电,有如下问题
1、5V可以么
2、电流限制在多少合适

网友A:
放心,恒流充电芯片在手机里面,直接给5V就行,不需要限流。诺基亚原装充电器多数是5.5V左右,以补偿线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恒流充电芯片在手机里面,直接给5V就行,不需要限流。诺基亚原装充电器多数是5.5V左右,以补偿线损。 ...

恒流芯片一般是多少,如果很大的话  我怕损坏主板啊

网友:
手机内置电池管理电路,有充电功能。
大部分诺基亚手机需要的输入电压高于5V,是通过原装的充电线把电源适配器输出的5V升压得到的。
你只要不把电池抠出来单独充电,就不叫自制充电器,你做的是电源适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流芯片一般是多少,如果很大的话  我怕损坏主板啊

旧款手机电池容量小,一般500mA以内。新款的电池容量大,一般会在1~1.5A。近两年的主板USB口都可以输出1~2A电流,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AC转5v带USB头的充电器就好呢?简单又方便。

网友:
有些NOKIA手机5V充电不行的

网友:
诺基亚的充电器,电压在5.25——5.48V之间,(N8的充电器)电流不超过1200毫安,建议限流在800毫安左右,一般不会烧毁主板。

网友:
接手机USB的话…………兼容USB输出标准就行

接电池的话~~~ N多锂电充电IC供你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AC转5v带USB头的充电器就好呢?简单又方便。

因为经常忘记带充电器,但电脑常带

网友:
如果是接电池,买个USB座充,楼主问题就得到解决。否则自制的由于模具外壳等问题很难看,也卡不紧。
如果接手机,4.5-5.5V用线直接接到手机上,手机会决定用多大的电流充电,有的还会检测你接的是适配器还是电脑USB以决定充电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