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模拟量输入通道很多的PLC吗?

楼主(2013-02-19):
或者模块也行,网上看EM231也就4通道的。最好有16通道以上啊。大家有用到过的吗?

网友:
多加几个模块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一般多的都是4通道,再则需加模块了!

网友:
必须模块了

网友:
很多, 查看  车载 PLC。
如 EPEC 2023, hersmor G16.

网友:
国产兼容模块可以做到32(单模块),完全支持S7-200